屏幕和plc的通讯速度问题

楼主(2016-01-07):
请教大家:

    我用宏指令的setdata发3600的char字节给plc。用plc测了下时间为3秒。

    这个速度不能接收啊。和plc的通讯设置:115200.8O1。理论上1秒能发14400的字节。发3600字节应该是眨眼的事情。

    大伙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求助了。

网友A:
别忘了触摸屏还有个反应时间呢,也有网友提出过用触摸屏实时监控画面的问题,这都是不可取的,一两秒钟的延迟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触摸屏还有个反应时间呢,也有网友提出过用触摸屏实...

谢谢。

有什么办法能把屏幕和plc的串口速度发挥到最快呢。要是用free protocol来发数据会不会达到串口的标称速度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重复发送了好几次才通信上了

网友C:
如果不行的话就把波特率调慢一些,防止数据丢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别忘了触摸屏还有个反...

 不能求快,只能先求稳。在稳的基础上在追求一下速度。

网友D:
这个和你的硬件有关系,有的硬件支持高速通讯,楼主需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重复发送了好几次才通信上了

对此我表示不懂。不知道怎么验证出:是不是好几次才通讯上。

我只是执行并测时间。测了几次都是平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行的话就把波特率调慢一些,防止数据丢失。

把波特率调慢一些——这个违反项目要求。我要的是极快的数据收发。不管丢失不丢失。干扰自有处理干扰的方法,但不是降低速度。

必须在0.3秒内完成。许快不许慢。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请您做实验给我个参考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你的硬件有关系,有的硬件支持高速通讯,楼主需要调试

通常的产品的串口最快都是115200。没得调了。我是这么觉得。

您能不能给个更清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