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电机为什么烧毁?

楼主(2016-01-07):
各位老师:我公司涂装排风机11KW电机总是烧毁电机,接触器触电粘连在一起,为什么?

网友A:
    电机烧坏原因较多,通常从以下原因去分析: 1、电机长时间超载。泵类负载不易出现; 2、电机缺相运行:开关或接触器触点烧蚀或线路问题引起缺相运行,这个要考虑; 3、电机轴承损坏或联轴器等故障造成的机械卡死,引起堵转电流增大,也就是过载,这个也是要考虑的; 4、受潮引起绝缘电阻下降造成匝间短路或绕组与外壳击穿漏电,泵类电机故障要考虑。

     接触器触点电粘连在一起,表明流过接触器电流过大,可能接触器选得过少,可能选一个大一点的。

网友B:
涂装流水线排风的风机烧毁不能用正常的思维考虑

油漆的挥发气体粘附在扇叶和电机的外壳,扇叶边缘有很厚重的油漆凝胶,出现扇叶不平衡的抖动,电机外壳增加一层厚重的漆膜,不能正常散热等原因造成排风电机经常损坏,可以假装水帘,油漆的气体经过水帘后在排出去效果会好些

网友C:
1楼师傅分祈得很清楚和详细,先按1楼的去检修看看

网友D:
电动机烧坏的直接原因是温度高。
电动机常见故障分为机械故障和电气故障两大类,电气故障包括:定子和转子绕组的短路、断路、及启动设备故障;机械故障包括:振动过大、轴承过热、定子与转子相互摩擦及有不正常噪音等。
电动机温度过高的原因 1、电动机本身内部的原因
(1)安装和维修电动机时,误将△形接法的电动机绕组接成了Y形接法,或者误将Y形接法的接成了△形。 (2)绕组相间、匝间短路或接地,导致绕组电流增大,三相电流不平衡,使电动机过热。 (3)极相组线圈连接不正确或每相线圈数分配不均,造成三相空载电流不平衡,并且电流过大;电动机运行时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产生噪声和振动,电动机过热。 (4)定、转子发生摩擦发热。 (5)异步电动机的笼型转子导条断裂,或绕线转子绕组断线。电动机出力不足而过热。 (6)电动机轴承过热。
2、电动机负载方面的原因
(1)电动机长时间过负载运行,定子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电动机过热。 (2)电动机启动于频繁,启动时间过长或者启动间隔时间太短,都会引起电动机温升过高。 (3)被拖动机械故障,使电动机出力增大,或被卡住不转或转速急剧下降,使电动机电流猛增而过热。 (4)电动机的工作制式和负载工作制不匹配,例如短时周期工作制的电动机用于带动连续长期工作的负载。
 3、环境和通风散热方面的原因 (1)电动机工作环境和通风过高,电动机得不到良好的通风散热而过热。 (2)电动机内的灰尘、油垢过多,不利于电动机的散热。 (3)风罩或电动机内挡风板未装,导致风路不畅,电动机散热不良。 (4)风扇破损、变形、松脱,或者未装或装反,使电动机通风散热不良。 (5)封闭式电动机外壳散热筋片缺损过多,散热面积减少;或者防护式电动机风扇堵塞,都会造成电动机通风散热不良而温升过高。

楼主:
补充:我公司涂装风机型号:Y160M-4  11KW22.6A 1460r/min  离心通风机型号B4-72转速800r/min  直接起动三角形运行,接触器型号:CJX2-3210烧毁电机后用另一电机代替型号:Y160M1-2  11KW 2930r/min  B级绝缘  运行3小时烧毁1次

网友E:
4极电机换2极电机,皮带轮没有更换不烧还有天理吗?

如果更换皮带轮检查风叶是否干净、轴承是否异常......

网友F:
由于具体情况不清楚,接触器触点粘连,电流大没有疑问,如多地方检查未发现问题,可检查断路器连接情况,有时测量正常并不能证明一定没问题,我曾遇到过,仅供参考。

网友G:
喷涂车间的配电柜防护等级不够,另外排风风机最好配过滤网

网友H:
接触器触点粘连?常转电机没有用热继?这肯定与电流大相关,线路检查没有发现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更换大一点的接触器(CJX2-6511),并装上热过载继电器(整定值16~25A)。从补充提问来看,是负载太大引起的烧电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E:
4极电机换2极电机,皮带轮没有更换不烧还有天理吗?如果...

网友J:
为什么会烧电机?原因换电机后是2极转速2800转/分,原来4极电机转速1400转/分。所以功率增加可能不止一倍,离心风机转速越快需要的电机功率、扭矩越大。风机原来设计是4极电机拖动的设计电机拖动功率11KW。而你现在用了个2极电机11KW电机代替,所以功率不够使用了,电机需要电流超过了电机额定电流电机处于过负荷状态,又因为风机可能热继电器电流整定不合理起不到保护作用,或者根本就没有热继电器保护?所以造成了电机过负荷运转直至电机烧毁短路,大电流使接触器触点黏联。为使正常使用一定要将转速调回原来匹配极数电机才能正常使用!如果觉得风量不够用,那就要更换风机了或者调大功率2极电机,接触器也要增大!

网友K:
电机烧化的原因一般都是短路,要看现场情况来判断

网友L:
貌似你买到了假冒的接触器,然后运行中出现缺相--然后烧电机了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工友的答复,我公司用的是正太牌接触器,Y160N-4  11KW 1460r /min  也烧毁过,现在重新缠的线圈,也不用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直接用40A的空开启动,行不行阿,现在已运行2天了,还未发现异常现象。

楼主:
另外说明,4级电机十大带轮,2级电机是小带轮,我公司技术部一位老工程师傅说烧电机跟电机转速无关。

楼主:
我公司排风机是底涂室的排风机,在室外露天的,主要是做汽车干打磨用的。

网友M:
加热继电器和电流检测保护装置。

网友N:
是11KW,我到看成11KV了,11KW电机用电流表检测电流,不超额定电流很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