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eplan p8 2.1.6.5473画面平移?

楼主(2016-01-07):
我用的是eplan p8 2.1.6.5473软件。画面平移网上说快捷键是鼠标中间的滚轮。我按下滚轮平移没有用。我不知道怎么平移.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画面评议就是按下鼠标的滚轮移动的,刚刚我验证了一下,是可以的,和CAD里面的移动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B:
按着滚轮键,然后平移鼠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