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设计一套PLC控制系统

楼主(2016-01-07):
1、分析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确定I/O点数和I/O点的类型(数字量、模拟量等),并列出I/O点清单。进行内存容量的估计,适当留有余量。根据经验,对于一般开关量控制系统,用户程序所需存储器的容量等于I/O总数乘以8;对于只有模拟量输入的控制系统,每路模拟量需要100个存储器字;对于既有模拟量输入又有模拟量输出的控制系统,每路模拟量需要200个存储器字。

2、硬件设计,根据所选用的PLC产品,了解其使用的性能。按随机提供的资料结合实际需求,同时考虑软件编程的情况进行外电路的设计,绘制电气控制系统原理接线图。

3、软件设计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控制系统要求将顺序功能图转换为梯形图,在程序设计的时候最好将使用的软元件(如内部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列表,标明用途,以便于程序设计、调试和系统运行维护、检修时查阅。

4、现场调试前要全面检查整个PLC 控制系统,包括电源、接地线、设备连接线、I/O连线等。在保证整个硬件连接正确无误的情况下才可送电。将PLC 置于“RUN”。反复调试,消除可能出现的问题。当试运一定时间且系统运行正常后,应将程序做好备份。

网友A(2016-05-06):
写的真好,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