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70平方毫米铝芯线最大负载多少

楼主(2016-01-07):
        一家工厂进户线为3*70+1*50三相四线铝芯线,变压器为公共315KVA变压器,低压侧为交流400v输出,负载终端距离变压器距离215米,试问该终端最大能带动多少负载?

(可以根据最大温升下的最大载流量;也可以按照最大电压损失法)

网友A:
应该两个都计算一下,按小的来选择。

网友B:
楼主是埋入地下还是架空,埋入地下165A,架空200A

网友C:
低压电动机功率电流电缆选型对应表

功率(KW)    电流(A)    电缆选用(最佳)    电缆选用(最小)

1.1    2.2       4*2.5

2.2    4.4       4*2.5

3    6.2       4*2.5

4    8.2       4*2.5

5.5    11.1       3*4+1*2.5

7.5    14.3       3*4+1*2.5

11    21.6       3*6+1*4

15    30.1       3*10+1*6

18.5    36.5       3*16+1*6

22    40.5       3*16+1*6

30    57.6       3*25+1*16

37    69.9       3*25+1*16

45    83.9       3*35+1*16

55    97.2       3*50+1*25       3*35+1*16

65    104.7       3*70+1*35       3*50+1*25

75    139.6       3*70+1*35       3*70+1*35

90    166       3*95+1*50       3*70+1*35

110    217       3*120+1*70       3*95+1*50

132    238       3*150+1*70       3*95+1*50

200    351       3*240+1*120       3*185+1*95

220    389       3*240+1*120       3*185+1*95

280    489       2*(3*185+1*95)       2*(3*185+1*95)

315    556       2*(3*185+1*95)       2*(3*185+1*95)

网友D:
70mm²铝电缆单根直流电阻约0.09Ω,通过200A电流压降18V,高于10%(220V),所以按供电容量不超过200A设计。

长距离供电,应该按电压降在规定以内设计。

带多大负荷是另外的问题。跟负载性质、同期系数、需要系数和功率因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mm²铝电缆单根直流电阻约0.09Ω,通过200A...

 谢谢李工!

200多米的线路终端,实际电压只有372V,22KW空压机启动后364V,气压达到0.8后电压就350啦!造成空压机电脑控制器报警停机!郁闷!一天要搞3次以上!

网友E:
变压器分接开关调节一下,看看是否可以提高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解决问题。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mm²铝电缆单根直流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mm²铝电缆单根直流电...

我计算的电阻值是纯铝材料的,现在买的电缆,估计电阻值要乘1.5。

并联适当电容,能提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