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M10x系列的测径仪量程范围是多少,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吗?

楼主(2016-01-07):
ZM10x系列的测径仪量程范围是多少,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吗?

网友A:
测径ZM100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有三种型号:ZM100-25、ZM100-25D、ZM100-5。单个测径仪最大可测59mm的物体直径,多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高达500mm,测径仪在检测物体外径方面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测量方式。

测径主要特点:
高精度:最高线性度5um;
量程范围广:可测500mm外径的物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
支持多个传感器同步采集(确保工业在线高精度差动测厚);
可以对操作系统实施不同的参数设置,改变测量方式;
在PC上十分直观的显示出测量值,方便对测量过程实施监控;
采用半导体激光器发射的激光(波长660nm)作为探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测径应用领域:
可用于物体尺寸的非接触测量与控制,如零件高度、边缘、直径、线径、宽度、间隙、内径、外径等。有效降低了生产后的单件检验成本,并能有效节省原物料的损耗,降低人员需求。

网友B(2016-04-16):
感谢大神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