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初学plc是学三菱好还是西门子好

楼主(2016-01-07):
顺便问下,新能源行业,节能发电一般那种用的比较多?

楼主:
还有问下怎么获得积分

网友A:
三菱的PLC比较好入门。
西门子PLC和三菱PLC的主要区别就是,西门子一直主张使用结构化编程,就是一台设备的程序由若干个子程序组成,每个子程序负责一个功能,需要的时候再通过主程序调用,这样有很多好处,比如查找故障,调试等都非常方便,而三菱的所有的程序都在一个主程序里(至少FX系列的是这样),如果程序较长,调试起来很麻烦,还有就是在模拟量处理方面,西门子的也比三菱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