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6-01-07):
本怎最近遇到一个计数去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为何c0计完数c1不工作

网友A:
因为M11导通后,后面的x0是上升沿脉冲的,要再点击x0才能使c1开始计数。或者你把最后一行的ldp x0改成 ld x0就可以了。good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11导通后,后面的x0是上升沿脉冲的,要再点击x...

好像不行c1还是不计数

网友B:
我用手机看的帖子,怎么没有图片啊,上传图片这样有利于分析

网友C:
我用其它PLC测试没有问题。附下图:

你也可以将最后一行的X0不用上升沿试试。

网友D:
程序测试没有问题,如按正常操作,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测试没有问题,如按正常操作,一切正常。

我用三菱FX1N写进去C1不计数

网友E:
只有一个可能。监控plc程序跟电脑的不一致。程序毫无疑问是没有问题的。不管什么plc,我就不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