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chine

楼主(2016-01-07):
      SoMachine  v3.0添加了一个网关,该网关不运行,

Gateway-1一直显示红色。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图片,这样有利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图片,这样有利于分析

该图片是未连接PLC状态下

网友B:
看下网关有没有启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网关有没有启动!!先。。。。

V3版本的在哪里查看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C:
IP地址。。。。。

搜索的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地址。。。。。搜索的到不

 什么IP地址,是指电脑的IP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D:
建议升级到4.1,somachine 3.0/3.1问题很多

网友E:
赶紧升级啊,可以向下兼容,问题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