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维修科陆CL2700高压变频器

楼主(2016-01-08):
    2015年12月26日晚上10点突然接到厂长电话叫我立马回公司,2#回转窑引风机高压变频器故障停机无法再次启动,窑头回火,十万分火急。10分钟赶到现场,故障如下:

1.HMI死机,触摸屏无反应

2.B2单元报过流故障

3.DSP板通讯灯不闪

初步判断变频器死机,断UPS电源,重新启动,DSP板,PLC通讯指示闪了几下,HMI始终处于开机画面,进度条不动。以为通讯电缆故障,拆下重新焊接,再次起动,仍然无反应。以为DSP板故障,手头上刚好有一块备用的DSP板,更换DSP板,启动机器无反应。维修一下进入了死胡同。无从下手,停下抽支烟,变频器内脏大概就有:HMI与PLC通讯,PLC与DSP板,DSP与光纤板·IO板通讯。会不会他们当中某个连接不正常而引起的呢?带着问题再次进到机柜里面去观察。经过仔细观察发现DSP板电源指示灯好像比平时略暗一点,七段指示灯显示“8”,拔开电源线,测量其电压为“5V”,插上DSP板电源为“1.65V”。

判断DSP板开关电源供电不足,DSP板无法正常工作,HMI数据无法上传,所以一直处于死机状态。拆下电源板,找到”5V”供电之路,检测TL431,二级管,电阻,开关管等都正常。检修一下又像断了线索,无法进行。

把开关电源进行简化处理,发现9R5与9R4电机有点发黄,估计过过大电流才导致,量电阻阻值正常,测量9C1电容100UF只有不到35UF容值,更换9C1(35V 100UF)电容,做个假负载测试,无电压降(5.01V).装好试机。HMI能正常进入状态画面,触摸屏正常。B2单元过流故障无法恢复。

  断高压电等待15分钟接好地线彻底的放电,拆下B2单元,测量整流二级管正常,测量IGBT,先测量IGBT二级管特性再用3V电池直接触发IGBT上驱动端G1 E1和G2 E2,观察3.1脚 和1.2脚之间的电阻变化与导通后电阻是否能保持来判断IGBT的好坏。

经过测量发现左桥下劈电阻无从大.测量IGBT上的驱动小板上的二级管发现Z3 Z4烧坏。更换Z3 Z4和IGBT.为了预防驱动板也出现故障,测量驱动板三级管,驱动电阻与驱动IC。都正常,装机测试。拆地线,上高压电B2单元故障消失,启动机器在5HZ下运行5分钟,再升到15HZ下运行5分钟,之后直接按照工艺的要求正常开机。

楼主:
不清楚怎么回事,图片竟然无法上传,希望大家见谅,过两三天有时间再上传图片吧

网友A: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精华帖受之无愧。

1、楼主维修场景图文详实,清晰可见。

2、楼主的描述绘声绘色,让阅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3、楼主面对故障,沉着冷静,凸显电气工程师大将风范。

4、楼主技术功底深厚,设备故障药到病除。

网友B:
不错啊,可惜不在我的范围,否则加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太牛了!)))))))))))))))

网友E:
楼主太牛了,,高手!!!!,,

楼主:
欢迎同行指正修改,共同进步

网友F:
l楼主高手,分析透彻。

网友G:
大牛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果然牛。帖子写的也非常详细。赞一个!

网友H:
我等顶礼膜拜,太牛了。。。。。。。。

网友I:
楼主技艺精湛!!!!!!!!!!!!!!!!!!!!

网友J:
膜拜,IGBT一直不会,对于变频电路更是一窍不通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膜拜,IGBT一直不会,对于变频电路更是一窍不通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牛了,,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