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变频器,我遇到的怪问题.

楼主(2016-01-08):
三菱FR-A840变频器带动电机转动。

以前一切都很正常,今天却开不了高速了。

一提升速度机器就慢慢停下来了,可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还保持正常。

是电压的问题?还是力矩的问题啊?还是其它什么参数没设对啊?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遇到过这问题,帮顶~

楼主:
变频器FR-A840-00250-2-60

查看了产品手册,又查了参数,依旧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该不会是马达出问题了吧。

进一步排查中。

网友B:
带动什么样的电机?变频缺不缺相?听不太明白!

网友C:
你确认电机轴与转子没有问题?

你检查以后再说

网友D:
貌似是负载过转矩?然后自动降速

网友E:
楼主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选的转矩控制还是速度控制

网友F:
没遇见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