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软件版擂台赛第33期 如何选择您心目中的“她”?

楼主(2016-01-08):
元旦假期之后大家都在忙什么?相信一半的人都会回答说:工作。

没错,尽管 2016 年来了,无论如何工作还是要继续的。

所以选择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伙伴也显得至关重要。

自动化软件非常多,怎么样的一个“她”,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合作伙伴呢?

比如品牌 点数 。。。

获奖评选条件:结合使用经验,软件使用给予详细的描述和解释。文件具备较强的操作性。

要求:使用文字,图形均可。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实例应给出软件名称,平台和配置文件。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自动化软件及描述品牌不限。

提示: 原创备受支持!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4名:5MP, 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月期。结束时间为2月28日。

网友A:
其实大部分都是无权选则,都是被指定了的。自己做主的比较少。

以前欧姆龙的,三菱的、施耐德的,后来加入西门子的台达的

网友B:
这个擂题太过笼统。

还是说两句吧。

从上学起,PLC软件以松下入门,深入学习了松下PLC。

工作之后,又接触了欧姆龙CP1H,CPM1A,CPM2A等。

为了个技术改造的活,利用3天业余时间掌握了三菱某款plc。

而在工作中也接触了西门子PLC,虽听说很好用,但是同样听说有难度,也就一直没有认真去学过。

网友B:
太遗憾了,上面的内容还编辑了不少,居然没保存上。

网友C:
一、功能

二、服务

三、价格

四、品牌

1、功能

干什么吆喝什么,做软件就要把用户经常使用的功能做到位,打个比方,图库,要么你生产商集成好图库,要么给用户提供方便的通用的自编辑的功能,要么二者皆备,当然这是基本要素。现在大部分软件基本能做到这步了,只不过有的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两者做的都非常好。再有的扩展功能,尽量做的通用些标准些,不要像练“独门绝技”一样,找替代品时根本就很难找到。

再一个,软件的帮助手册,有的厂家就做的不怎么样,胡乱拼凑了一些PDF文件或者.HLP文件充门面,实际上没什么内容。有问题了去翻帮助手册,根本就没有相关内容。

2、说到服务,这点不能不说有些公司的服务还是比较到位的,比如西门子,它有完善的服务网络和服务机制,用户有问题了,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帮助,而不是像有些公司,客服电话或者没有,或者有没人服务,或者有人服务服务很差。有问题时可能会着急得上火跳脚骂娘,最终问题还是没人解决。

3、说价格问题,这就牵动了很大一部分人那根敏感的神经线,“好东西不便宜”,这是真理,按道理说,好东西就应该不便宜,因为做东西的人付出的心血有时是无法想象的。好东西是贵的,但它是好东西,对于财大气粗的金主,钱不是问题,什么好就用什么,对于预算不是那么宽裕的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什么花钱少用什么,出问题了,找服务,服务不给力的话,就转过头来骂技术人员没本事,没能力,自己搞不定。

4、品牌就是口碑,就是品质的保证,就是底气,就是代表“我行”的意思。所以选品牌的东西的,总归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D(2016-05-12):
由于单位及用户的要求一直在用西门子系列的软件,对她的一些套路有一些了解,以前很多时候听人说西门子很难,接触久了,感觉只要摸清一些结构,风格还是可以搞好的;后来,由于客户的要求,接触过罗克韦尔系列软件,才感觉到,西门子的确很难,难的就是她的一些数据类型等等功能,你只能顺着她的思路去做,比较而言,罗克韦尔的用起来很灵活,软件也很多,版本也很多,总之,各有特点。

网友E:
每个品牌都有不同 其实难于不难在于自己

网友F:
由于单位对她的一些套路有一些了解,以前很多时及用户的要求一直在用西门子系列的软件,候听人说西门子很难,接触久了,感觉只要摸清一些结构,风格还是可以搞好的;后来,由于客户的要求,接触过罗克韦尔系列软件,才感觉到,西门子的确很难,难的就是她的一些数据类型等等功能,你只能顺着她的思路去做,比较而言,罗克韦尔的用起来很灵活,软件也很多,版本也很多,总之,各有特点。

网友G:
感觉没有什么话语权,只用过西门子的,PCS7,TDC,Step7,WINCC,TIA,觉得Step7挺好的,稳定,不会出什么错。PCS7系列安装的软件太多了,WINCC做的界面好象没有Intouch好看,但和西家的东西集成比较好,TIA比较消耗资源,有时候还会死。

网友H(2016-06-12):
读书时候学的西门子系列,当时不知道用plc还可以养家,也就没怎么学,出来后只知道I和Q这两个东东;毕业后接触的是三菱plc,也只是小型的1,2系列,后来也接触过3系列的,Q系列太高端也没玩过。来了现在的公司,接触过欧姆龙plc,也是小型的cp1e和cp1h系列的,cp1e点数多,本体可以有60个点,晶体管输出的只能自带2轴,cp1h的晶体管可以自带4轴,点数相对少些,只有40点。也接触过基恩士kv3000系列的,松下fp-xh系列的。一般我接触的设备都比较简单,所以以小型plc为主。都是日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