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传输偏差问题

楼主(2016-01-08):
  请高人指点,双法兰变送器现场显示50%,变送器端串量电流为12mA,室内安全栅侧串量电流为14mA,信号线绝缘良好,未检测到接地电压、电流,安全栅更换,问题一直存在。谢谢!

网友A:
屏蔽层是否接地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层是否接地良好?

多谢指点!

网友B:
测试下安全栅的输入输出对不

网友C:
学习了,如果检测不准是不是排除干扰后可以校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