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不能设置使用时间

楼主(2016-01-08):
大家好,请问,变频器能不能设置个密码,使用时间到了自动锁死,输入密码后解锁

网友A:
你这个够坏的啊,即使知道了我也不能说啊,况且不知道哦,不过有些变频器里面是有运行时间统计的。

网友B:
你实在想这么玩,可以买台达VFD-E系列变频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大哥,什么品牌的有呢,常用的台达 西门子 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够坏的啊,即使知道了我也不能说啊,况且不知道哦,...

有的时候钱收不回来,就想搞点事情

网友D:
都是被客户逼的。。。

网友E:
出来混迟早被客户逼疯哈哈哈

网友F:
还有这么神奇的变频器

网友G: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变频器!可能有这样的变频器吧!

网友H:
这个可以有。不过比较难找。

第一,变频器有简易可编程功能,少量逻辑指令足够。计时器是必须的。

第二,输出点信号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连接到输入量。

第三,所有设置有用户密码保护,并且不能轻易<此处内容被屏蔽>。

第四,有脑。

网友I:
这个真没用过,如果真到这种程度,估计这钱也就瞎了。

网友J:
有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没那么用过

网友K(2016-05-02):
这种要求在建筑机械行业比较多,关系到回款问题,有这种功能的变频器也很多。

网友A:
好多变频器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因为有简易PLC,带有计时器,然后利用计时器的输出,技术上应该可以完成...

网友L(2016-06-21):
有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没那么用过

网友M(2016-07-29):
可以自己设计简易的PLC

网友N:
变频器好象没见过   不过可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