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监视问题

楼主(2016-01-08):
 三菱监视程序,我监视D0-D100,在“软元件登录”里输入D0-D100, 然后切换到程序之后再进入“软元件登录”结果里的D0-D100就没了,如果我在“软元件登录”先点关闭,那么再进“软元件登录”是有这个数据,

可是这样很麻烦?

有没有一直记录监视数据的的监视页面 类似西门子200的状态表,要监视的数据写进去之后,就一直有,

或者说各位大大有什么其他好方法?

请教!

网友A:
楼主你好

三菱的不知道你用哪款软件

我记得GX-WORKS2完全可以实现你想的功能的,监视内部寄存器可以的。

但是必须在监视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三菱的不知道你用哪款软件我记得GX-WORKS...

你好,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10 这个软件

网友B:
GX Developer已经落伍了,三菱已经在几年以前就停止更新准备淘汰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你好三菱的不知道你用哪...

__________

直接安装GX-WORKS2吧,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