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TQ210)学习笔记——内核移植与文件系统构建之一

楼主(2016-01-08):
   由于之前做过2440和6410,鉴于时间原因,这里暂时跨过其他模块的裸机驱动和uboot移植,直接进入内核移植及驱动开发方面的学习。

  内核移植其实很简单,因为内核是linus率领的linux内核开发团队开发并维护的,我们只需要跟我们的平台交叉编译一下即可使用,但是,内核移植也不简单,因为内核移植起见出现任何问题都可能会被卡住,因为内核代码非常庞大,我们无法通读内核代码,下面是我移植期间遇到的各种悲催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首先是必备的开发环境:

  a) Linux内核代码,版本3.8.3

  b) S5PV210开发板(我的是TQ210)

  c) HOST环境是WIN7(64位)下安装的Ubuntu虚拟机(12.10)

  一 内核编译

  从Linux内核网站(kernel.org)下载内核代码、解压并进入内核目录

  (1)修改Makefile,将195行和196行改为:

ARCH = arm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2)进行默认配置,进入arch/arm/configs目录,可以发现最接近我们开发板的配置文件是s5pv210_defconfig,故

make s5pv210_defconfig

  (3)编译内核,如果需要生成zImage则执行

make zImage

  如果需要生成uImage则执行

make uImage

  (4)用uboot下载并尝试运行,结果是悲剧的,在uboot打印”Starting kernel...“之后就看不到任何输出了,显然,有两种原因:

  a. 编译的内核类型错误,比如您的uboot使用的是uImage,而您编译的是zImage。

  b. 移植的uboot存在问题,没能正确的拷贝内核到正确的内存地址并启动。

  c. 内核存在某些配置,我们没有配置。

  经过查看内核配置项知道,内核默认采用的UART1打印调试信息,因此,执行:

make menuconfig

  在出来的对话中依次选择System type => (1) S3C UART to use for low-level messages,在编辑框中将1改为0,然后保存配置并再次编译内核,直接执行make即可,无需make clean。如果是首次执行make menuconfig会遇到错误,这是因为make menuconfig依赖一个库,这里我忘记名字了,如果是ubuntu可以直接用指令安装的,网上搜一下就可以搞定。

  编译完内核之后再次下载并尝试运行,这时,可以看到内核打印的信息了,如果您不幸只看到“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就没有任何输出了,那么请检查uboot传入的机器码跟内核机器码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请修正,然后重新编译运行内核或者uboot,如果修正之后仍然看不到其他输出,那么请检查uboot的bootargs参数,bootargs中必须配置console=ttySAC0,否则也看不到打印信息。

  如果没有出现上面的错误,那么您的内核已经可以打印出很多信息,但是由于内核默认没有提供对Nand或网卡的支持,无法挂接文件系统,所以仍然无法正常运行。为了能使内核进入控制台,为后面的驱动开发提供环境,我们先制作文件系统,然后来移植网卡驱动,让内核NFS方式挂接文件系统,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发其他驱动了,如Nand、LCD、声卡等等。

  二 构建文件系统

  其实构建文件系统还是比较简单的,注意几个地方,然后按部就班的来就可以了。

  (1)创建根文件系统目录结构,可以使用如下脚本:

#!/bin/sh

echo "------Create rootfs directons start...--------"

mkdir rootfs

cd rootfs

echo "--------Create root,dev....----------"

mkdir root dev etc boot tmp var sys proc lib mnt home usr

mkdir etc/init.d etc/rc.d etc/sysconfig

mkdir usr/sbin usr/bin usr/lib usr/modules

echo "make node in dev/console dev/null"

sudo mknod -m 600 dev/console c 5 1

sudo mknod -m 600 dev/null  c 1 3

mkdir mnt/etc mnt/jffs2 mnt/yaffs mnt/data mnt/temp

mkdir var/lib var/lock var/run var/tmp

chmod 1777 tmp

chmod 1777 var/tmp

echo "-------make direction done---------"

  在这里我将脚本命名为mkrootfs.sh,接下来给脚本加可执行权限(即chmod a+x mkrootfs)并运行脚本。我的脚本是在/nfsroot目录下运行的,所以我的根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为/nfsroot/rootfs,后面均以该目录为例阐述。

  (2)编译Busybox

  到Busybox下载最新版的Busybox源码,我是用的是1.21.0版本,下载完后解压并进入busybox目录,首先是配置busybox

make menuconfig

  配置菜单跟配置内核时的差不多,依次进入Busybox Settings => Build Options => Cross Compiler prefix (NEW),设置为编译器的前缀,我的是arm-linux-。网上有些朋友还推荐选择Busybox Settings => Build Options => Build BusyBox as a static binary (no shared libs),但是如果我们正确拷贝编译器了运行库的话,不设置也可以。现在可以编译Busybox了,执行

make

  编译过程很顺利,我这里没有遇到任何错误,接下来将编译好的Busybox安装到/nfsroot/rootfs就可以了,执行

make CONFIG_PREFIX=/nfsroot/rootfs install

  (3)拷贝编译器运行库

  我的编译器是4.5.1版本的,拷贝arm-none-linux-gnueabi/sys-root/lib的所有动态库到/nfsroot/rootfs/lib下,为了不拷贝连接,应该加上”-d"选项,执行

cp *so* /nfsroot/rootfs/lib -d

  同样拷贝arm-none-linux-gnueabi/sys-root/usr/lib下的所有动态库到/nfsroot/rootfs/usr/lib下,执行

cp *so* /nfsroot/rootfs/usr/lib -d

  (4)构建etc目录

  在etc目录下创建Inittab文件,内容如下

::sysinit:/etc/init.d/rcS

console::askfirst:-/bin/sh

::restart:/sbin/init

::ctrlaltdel:/sbin/reboot

::shutdown:/bin/umount -a -r

::shutdown:/sbin/swapoff -a

  在etc/init.d/目录下创建rcS文件,内容如下

echo "----------mount all.........."

mount -a

echo "----------Starting mdev......"

echo /sbin/mdev > /proc/sys/kernel/hotplug

mdev -s

/bin/hostname -F /etc/sysconfig/HOSTNAME

  为inittab和rcS文件添加可执行权限

chmod a+x inittab

chmod a+x rcS

  在etc目录下创建fstab文件,内容如下

#evice mount-point type       option       dump   fsck   order

proc /proc proc defaults 0 0

none /tmp ramfs defaults 0 0

mdev /dev ramfs defaults 0 0

sysfs /sys sysfs defaults 0 0

  在etc目录下创建profile文件,内容如下

PATH=/bin:/sbin:/usr/bin:/usr/sbin

export PATH

#set hostname

HOSTNAME='/bin/hostname'

export HOSTNAME

# Set PS1

PS1='[u@h W]$'

export PS1

  拷贝主机/etc目录下的passwd和group文件到etc目录下。

  (5) 设置HOSTNAME文件

  在etc/sysconfig目录下创建HOSTNAME文件,在文件中写入主机名,我这里写的是bruce。

  (6) 安装内核modules

  进入内核源码目录,执行

make modules

  待编译完成后安装modules,执行指令

make modules_install INSTALL_MOD_PATH=/nfsroot/rootfs

  到这,根文件系统就构建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