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信捷PLC 发脉冲送料定位问题,各位高手

楼主(2016-01-08):
PLC 用的是信捷XC3  现在的问题是,当启动后,MO 驱动 DPLSR D10 D20 K100 Y0  发脉冲,当到达光电开关,复位M0
但是Y0还是继续发脉冲,冲过了光电开关才停下来,是不是因为减速时间的问题,我试过,台达的PLC就不会,不过因为初速度较大,用台达PLC 发现冲击有点大, 有没有其它的办法,用XC3的,PLC,让铁板准确停在光电开关的位置,

三菱,FX3U 的DVIT 指令,好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光电开关为中断输入,但是XC3 没有DVIT指令

网友A:
到了光电开关位置,使用强制停止脉冲输出标志停止脉冲输出。看看能否找到相应的中断指令,不然靠光电检测位置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了光电开关位置,使用强制停止脉冲输出标志停止脉冲输出...

信捷这个XC3 ,没有强制停止脉冲输出的特殊继电器

楼主:
刚才打电话到信捷问了一下,有这个STOP 指令,可以强制停止

网友B(2016-03-07):
成功和你刚发那个号----

网友C(2018-11-11):
这方面的最好不用光电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