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源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6-01-08):
应用如下:

1.     变频器和一个1.5kw异步电机

2.     2个0.75KW异步电机

3.     1个0.75KW伺服电机

4.     1个0.5KW异步电机

总功率为4.25KW,如果使用220V单相,电流需求大约为20A

问题是:对于这套系统能选择输入电源为单相220V吗?这么大的电流合适吗?

不选择三相的原因是,客户处单相电很普遍,三相受众面就小了。

感谢以下老师和网友帮助

还就就是这种情况,首选单相还是三相更合适呢?

网友A:
可以用单相电,这要对方的电源进线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单相电,这要对方的电源进线足够大

谢谢啊

我们厂的单相220V大多是都是16A

好像这么大电流的进线不常见啊

网友B:
看你的样子基本上都是农村院落等小作坊生产,那个你只有采用220V单相供电,但是你最好标配一个稳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样子基本上都是农村院落等小作坊生产,那个你只有采...

网友D:
可以实现,就是需要进线需要粗一点,零线火线一样粗

网友E:
几千瓦的单相供电,太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样子基本上都是农村院落等小作坊生产,那个你只有采用220V单相供电,但是你最好标配一个稳压器

针对中小规模用户,所以需要兼顾小用户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现,就是需要进线需要粗一点,零线火线一样粗

谢谢了,这就使用单相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千瓦的单相供电,太正常了。

谢谢了,能使用单相电就好多了

网友F:
220V 可以了 那么小的功率

网友G:
好比两台空调,用单相不是很正常吗!

谁家空调用380V电了?

网友H:
可以,动力线用4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事情应该问客户。不是在这里问。

懂吗?

无论任何结果,你要客户那里有电才行啊。

是不?

网友E(2016-02-10):
这几台用电,2.5mm²铜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