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运放和功放的区别

楼主(2016-01-08):
从输出功率上看: 功放强调对信号作功率放大,负载阻抗较低,既要求放大电压,同时要求输出足够的输出电流。例如TDA2030,它的电压增益可以做到40dB,电流输出可以达到4.5A。 运放主要强调对信号作电压放大,负载阻抗一般较高,输出电流较小,一般不大于100mA。 从信号放大精度看: 功放精度一般较低,而运放精度较高。

在实际使用中,根据用途,把功能分成不同的说法.

如模拟电子中开始就用了大篇幅讨论了三极管,只是说的全是公式与原理,书上没有与实际联系,然后是说运放.最后也提到功放,只是一般在学校不作要求.

"功放"是相对用途来说的,也是相对负载来说的.
例如在音响中须使用到功放.为何这里要有功放这个名称,为什么要使用到它?仅仅一个原因,因为最终发声的器件----扬声器,那"扬声器"的原理是怎样的?它是一个要较大电流来推动的器件,例如要交流几安的电流来使它发出很大的声音.(我这里就没用到什么术语了)

为了满足扬声器这个大胃王,就只能在其前面做一个可提供很大电流的电路来使它发音,这个电路就是电流放大器,正规名称叫功率放大器,简称"功放".

另外  220V到低压用变压器,仅仅是为了可提供较大的电流(功耗也考虑,只是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学学这个区别很实用啊!

网友B:
大电流大功率运放芯片,不就是功放芯片吗

网友C(2016-02-18):
引用 网友A:
学学这个区别很实用啊!

网友D:
模拟信号放大器件经过了,电子管、三极管、场效应管、运放的代数过程,其中最不失真器件是大电流的电子管用于音响模拟信号放大复原非常的逼真,音响效果输出不失真。因为有了大功率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现在电子管民用基本是不用了。为什么要大篇幅讨论三极管,实际现在模拟功率放大器件中,除了电子管就是大功率三极管失真率是最小的,大量的用于需要复原不失真信号设备。音响功放模块中最后输出基本都是大功率三极管。因为三极管是以后的晶体管复合模块最基本模拟信号放大器件,原理也最透彻,作为教科书作为最原始的放大理论讨论介绍,最适合初学者理论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