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伺服电机选型
好久不见。。。

楼主(2016-01-08):
现在想选一款伺服电机,1KW左右,最好是台达的,工作环境潮湿,温度50-60度。

参考手册,大多数伺服电机保存温度是0-80度,使用温度0-40度,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满足我的环境要求,温度对编码器读数影响大不大。

网友A:
松下伺服不知道适不适合,使用温度0~40度,保存温度-20~65度,湿度:20%~85%RH(无结露)

网友B:
建议楼主咨询一下西门子的

网友C:
安川的不晓得可以不,五六十度觉得一般的电机都没问题的,像南方这种天气,夏天设备开机来的话,车间温度四五十度的很正常,电机都不会有问题,可以打这些公司的售后电话咨询一下,他们会给出合理的电机

网友D:
很多伺服电机都是F级绝缘,你自己选就行了

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川的不晓得可以不,五六十度觉得一般的电机都没问题的,...

电机应该是没问题,我主要怕编码器读数不准,上次用了一个欧姆龙的增量编码器,在6/70度是飘的很厉害,基本就是不准了。

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伺服电机都是F级绝缘,你自己选就行了

绝缘倒是不担心,我怕编码器读数误差,编码器增量的我怕丢脉冲,绝对值得编码器我不知道用的哪一种编码类型,如果是模拟量的在高温下我感觉也危险呢,不知道我的担心多不多于

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川的不晓得可以不,五六十度觉得一般的电机都没问题的,...

绝缘倒是不担心,我怕编码器读数误差,编码器增量的我怕丢脉冲,绝对值得编码器我不知道用的哪一种编码类型,如果是模拟量的在高温下我感觉也危险呢,不知道我的担心多不多于

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松下伺服不知道适不适合,使用温度0~40度,保存温度-...

绝缘倒是不担心,我怕编码器读数误差,编码器增量的我怕丢脉冲,绝对值得编码器我不知道用的哪一种编码类型,如果是模拟量的在高温下我感觉也危险呢,不知道我的担心多不多于

网友E(2019-01-23):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松下伺服不知道适不适合,使用温度0~40度,保存温度-...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多伺服电机都是F级绝缘,你自己选就行了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