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接地你应该知道的

楼主(2016-01-08):
在PLC的接线中,什么是“第三种接地”

PLC接地采用第3种接地方式:单独接地。

近年来,很多国内外的标准不主张信息设备采用独立的接地装置,推荐采用共用接地系统。例如,2000版的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中明确指出:“每幢建筑物本身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即将建筑物内的各种接地都统一接到建筑物的基础上,或室外的接地装置上。当该建筑物遭受雷击时,电力系统的电压和电子设备工作接地的电压同时上升,保持了设备的工作电压不变,使电子设备在雷击时可正常工作。共用接地系统通常利用建筑物的基础做接地极,其接地电阻一般在1欧姆以下,如有设备对接地电阻的要求更低,应取其最小值。

接地就是让已经纳入防雷系统的闪电能量泄放入大地,良好的接地才能有效地降低引下线上的电压,避免发生反击。过去有些规范要求电子设备单独接地,目的是防止电网中杂散电流或暂态电流干扰设备的正常工作。90年代以前,部队的通信导航装备以电子管器件为主,采用模拟通信方式,模拟通信对干扰特别敏感,为了抗干扰,所以都采取电源与通信接地分开的办法。现在,防雷工程领域不提倡单独接地。在IEC标准和ITU相关标准中都不提倡单独接地,美国标准IEEEStd1100-1992更尖锐地指出:不建议采用任何一种所谓分开的、独立的、计算机的、电子的或其它这类不正确的大地接地体作为设备接地导体的一个连接点。接地是防雷系统中最基础的环节。接地不好,所有防雷措施的防雷效果都不能发挥出来。防雷接地是地面通信台站安装验收规范中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PLC的接地属于低压电器设备的单点接地方式。

低压电器设备的单点接地方式可分为:串联式单点接地、并联式单点接地、多分支单点接地。

串联式单点接地:也就是第1种接地方式。接地方法:将多个低压电气设备的接地端子在设备的就近处与同一根接地线连接上,然后通过这根接地线与接地装置连接。这种接地方式的好处在于:节省人力、物力;而坏处在于:当公用的接地线出现断路时,如果接地系统中有一台设备漏电,就会引起其它设备的外壳上均出现电压,对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备的接地端子都引出一根接地线,然后将这若干条线同时接到接地装置上。这种接地方式的好处在于:当接地系统中的其中一台设备接地线出现断路时,不会造成其它设备外壳出现电压,对保障人身安全有好处。而这种接地方式的不完美之处在于:如果是电子设备或其它对高频干扰高度敏感的电气设备,来自于其它设备的高频干扰(例如变频器、中频炉等晶闸管变流器件)将会从共地点串入,造成设备工作不正常。

多分支单点接地:也就是第3种接地方式。接地方法:将每个设备的接地端子单独接到接地装置上。接地方法和第2种接地的区别在于:设备具有单独的接地体(或者变通一下:直接接到离接地体最近的接地装置上(或者接地源处),每个设备在电气接地回路上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例如超过50米))。这有效的避免了设备之间的相互电磁干扰。但这种接地方式费时、费力而且单独接地源不一定好取。

在平常施工中,实际上PLC的接地方式一般采用第2种接地方式,至于电磁干扰方面:如果柜内有多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可以在PLC电源的前端加装一个单相电源滤波器就可以了。

一般设计时在变频器附近的PLC前端都加装了电源滤波器。

这样处理以后,和防雷方面也就没有什么冲突了。

那直流和交流的接地问题怎么处理是分开好些还是接在同一点,在有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否可以是同一点,记得再学校时老师好象说要分开的

对于受干扰影响不大的直流和交流设备,可以接在一起——即使直流和交流电路因为某种原因连通了,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回路(接地可不是回路中的一部分),也不会造成设备损坏。曾有人将AC220V的电源与DC24V回路连上了,但设备工作仍然正常。

数字地和模拟地建议分开(除非你的低压电气设备电源电压只有几十伏),因为数字电路属于正负5V、12V、24V级别的,很容易受干扰,而且一旦外部异常电压一旦串入将很大可能性的造成设备损坏。我刚上班时工厂里有一台1000吨的萨克米压砖机,因为其它设备和数字地的原因导致其电子设施几次烧毁,最后意大利派过来的技师(才毕业的中专生)更换设备后,指挥人在就地挖了个坑,埋了一根接地铜管和接地填料,搞成了单独接地。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现象。

1. 接地保护也叫第三种接地保护措施,就是把可能发生漏电的设备外壳使用可靠的接地线连接到大地。接零保护是把设备外壳连接到中性线后在电力变压器侧集中接地,由于电力线路中零线可能有比较大的电流,零线就可能存在接头发热接触不良的危险,所以零线保护的可靠性就比较差,现在已经不使用这种保护方式了。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的主要区别是:

(1)保护原理不同 保护接地是限制设备漏电后的对地电压,使之不超过安全范围。在高压系统中,保护接地除限制对地电压外,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促使电网保护装置动作的作用;保护接零是借助接零线路使设备漏电形成单相短路,促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动作,以及切断故障设备的电源。此外,在保护接零电网中,保护零线和重复接地还可限制设备漏电时的对地电压。

(2)适用范围不同 保护接地即适用于一般不接地的高低压电网,也适用于采取了其他安全措施(如装设漏电保护器)的低压电网;保护接零只适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网。

(3)线路结构不同 如果采取保护接地措施,电网中可以无工作零线,只设保护接地线;如果采取了保护接零措施,则必须设工作零线,利用工作零线作接零保护。保护接零线不应接开关、熔断器,当在工作零线上装设熔断器等开断电器时,还必须另装保护接地线或接零线。

三相五线制中五线指的是:3根相线加一根地线一根零线。一般用途最广的低压输电方式是三相四线制,采用三根相线加零线供电,零线由变压器中性点引出并接地,电压为380/220V,取任意一根相线加零线构成220V供电线路供一般家庭用,三根相线间电压为380V,一般供电机使用。
三相五线制比三相四线制多一根地线,用于安全要求较高,设备要求统一接地的场所。
三相五线制的学问就在于这两跟"零线"上,在比较精密电子仪器的电网中使用时,如果零线和接地线共用一根线的话,对于电路中的工作零点会有影响的,虽然理论上它们都是0电位点,如果偶尔有一个电涌脉冲冲击到工作零线,而零线和地线却没有分开,比如这种脉冲却是因为相线漏电引起的,再如有些电子电路中如果零点飘移现象严重的话那么电器外壳就可能会带电,可能会损坏电气元件的,甚至损坏电器,造成人身安全的危险.
零线和地线的根本差别在于一个构成工作回路,一个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一个回电网,一个回大地,在电子电路中这两个概念是要区别开来的,在正规公司里,这两根线规定要分开接.
现在实际中还有一种三相六线的接法,除工作零线,保护接地外,还专门另配一路接地线,这根线跟设备地线分开来接,不与其他任何线相接,用做对仪器设备的保护,因为电气件的损坏往往只几微秒的时间,所以要将误动作电流更快的引回大地,需要仪器直接接地.

2. 为什么焊机二次侧焊钳连接线不得接零(或接地),而二次侧的另一条线能一点接零(或接地)?

工作条件不同。如果你把焊把线接地了。就相当于和焊机外壳连接了。而另外一根二次线一般都是搭在工件上,当工件很大,或是管道之类的东西时就很容易和焊机外壳的地线导通。这样就有电流从焊把通过焊机外壳,再到接地体,大地,管道,二次另一极流过。你焊机的地线就烧没了。
反过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一般为了保险起见,建议两端都不要接地。

网友A(2017-08-09):
谢谢楼主的科普,不过我一般PLC是不接地的,这对设备运行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