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流量计一般会出现的三种常见故障

楼主(2016-01-08):
流量仪表是现在工业上必不可少的一个产品,流量计种类很多,比如:转子流量计、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涡轮流量计。每一种大类的流量计之下又可以划分许多细小的流量计种类。如转子流量计又可以划分为玻璃转子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塑料管浮子流量计、微小流量流量计等等。
转子流量计也称为浮子流量计,是一种根据变面积式流量计,液体在流量计的刻度管内流量计,自下而上,流体的浮力和向上的升力带动浮子上升,但和重力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浮子保持稳定,此时的流量指示刻度就是流量的真实流量。
    但是转子流量计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故障,常见的有三种:
一、转子流量计测量误差大:
1.气体介质由于受到温度压力影响较大,建议采用温压补偿的方式来获得真实的流量。
2.由于长期使用及管道震动等多因素引起浮子流量计传感磁钢、指针、配重、旋转磁钢等活动部件松动,造成误差较大。解决方法:可先用手推指针的方式来验证。首先将指针按在RP位置,看输出是否为4mA,流量显示是否为0%,再依次按照刻度进行验证。若发现不符,可对部件进行位置调整。一般要求专业人员调整,否则会造成位置丢失,需返回厂家进行校正。
3.安装不符合要求:对于垂直安装转子流量计要保持垂直,倾角不大于20度;对于水平安装转子流量计要保持水平,倾角不大于20度;转子流量计周围100mm空间不得有铁磁性物体。安装位置要远离阀门变径口、泵出口、工艺管线转弯口等。要保持前5D后250mm直管段的要求。
4.液体介质的密度变化较大也是引起误差较大的一个原因。由于仪表在标定前,都将介质按用户给出的密度进行换算,换算成标校状态下水的流量进行标定,因此如果介质密度变化较大,会对测量造成很大误差。解决方法可将变化以后的介质密度带入公式,换算成误差修正系数,然后再将流量计测出的流量乘以系数换成真实的流量。
二、转子流量计指针抖动:
1.轻微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波动引起。可采用增加阻尼的方式来克服。
2.中度指针抖动:一般由于介质流动状态造成。对于气体一般由于介质操作压力不稳造成。可采用稳压或稳流装置来克服或加大转子流量计气阻尼。
3.剧烈指针抖动:主要由于介质脉动,气压不稳或用户给出的气体操作状态的压力、温度、流量与转子流量计实际的状态不符,有较大差异造成转子流量计过量程。

三、转子流量计指针停到某一位置不动:
主要原因是转子流量计的转子卡死。一般由于转子流量计使用时开启阀门过快,使得转子飞快向上冲击止动器,造成止动器变形而将转子卡死。但也不排除由于转子导向杆与止动环不同心,造成转子卡死。处理时可将仪表拆下,将变形的止动器取下整形,并检查与导向杆是否同心,如不同心可进行校正,然后将转子装好,手推转子,感觉转子上下通畅无阻卡即可,另外,在转子流量计安装时一定要垂直或水平安装,不能倾斜,否则也容易引起卡表并给测量带来误差。

网友A:
流量仪器仪表不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