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安装安全要求

楼主(2016-01-08):
(1) 施工现场配电系统应设置室内总配电屏和分配电箱或室外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分级供电,各级配电装置的容量应与实际负载匹配。动力、照明应分别设置。

(2) 配电箱、开关箱制作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①配电箱采用铁板或其他防火尽缘材料制作,做到透风、散热、防雨、防火;②箱内各种电器,应安装在金属或其他尽缘板上(非木质板),并紧固于箱内。金属底板应与箱体作电气连接;③正常不带电箱体金属外壳,底座等必须接零(地),且通过专用端子连接,并与保护零线接线端子板分设。各电气连接线应采用尽缘导线,接头可靠,不得外露;④进、出线必须采用橡皮尽缘电缆,进、出线口应设在箱体的下端面,并加保护圈。进(出)线应做好防水弯,不得承受外力。

(3) 总配电箱电器额定值、动作整定值,应与分路开关电器的额定值、动作整定值相适应。并装设总自动开关、漏电保护器和分路自动开关。

(4) 各级配电箱中使用的各种电气元件和漏电保护器应符合国标质量要求。

(5) 各级配电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应公道布置,起到分级、分段保护作用。

(6) 漏电保护器应严格按产品说明书使用,并定期进行试验和作好运行记录。对闲置已久和连续使用一个月以上的,应检查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7) 安装电流型低压触电保安器应符合下列要求:①触电保安器应完好无损,动作灵敏可靠,并应根据实际负荷电流的大小来公道选用;②被保护的线路和电气设备应尽缘良好,触电保安器的电流标位应正确选择;③穿过触电保安器的导线,应绞合在一起,用纱带或胶布包好,并放在中心。触保器前后200mm范围内集束不应散开;④触电保安器应阔别交流电磁场,如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电动机等,与这配用的交流接触器安装间隔应在400mm以外;⑤通过触电保安器后的零线,不得重复接地,仅答应做工作零线,被保护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宜采用保护接地;⑥若采用保护接零,其保护零线应从触电保安器开关前出引。

(8) 每台用电设备应有专用的开关,必须实行“一机一闸”,严禁一闸多用。

(9)手动开关电器只准用于直接控制照明电路和容量小于3kw的动力电路。各级配箱应明确专人负责、做好定期检查、维修和清洁工作。

(10) 配电箱进行检查、维修时,必须将与前一级相对应的电源开关切断,并悬挂醒目“停电检验”标志牌

网友A:
千万不能以为配电箱小酒忽略安全规范!

网友B:
小公司一般没这么严格,只要设备能动起来就可以,也正是因为这,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公司一般没这么严格,只要设备能动起来就可以,也正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