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防护罩打火问题

楼主(2016-01-08):
各位大侠:今天小弟上班遇到一个问题,检查一台电机负载时发现此电机的负载不平衡,110kw电机,三相电流分别是96 78 69A,断电检查接触器电源均正常,又送电试着开启一次开启时在现场观察电机,启动时与电机连接的防护罩突然打了一个火花,拆接线盒检查时发现其中一相连片烧坏了,造成电机偏流,请问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为什么电机的防护罩会打火啊? 最好给小弟说一下原理,谢谢啦

网友A:
这个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是三相不平造成的,我只想问大侠 是不是三相电流之间有了位移差,所产生的的差值电流 是不是应该 随地线回到大地?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我只知道三相不平衡产生位移电流 会进入中性线内,但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机 中性线 是不是就是地线呢?请大侠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B:
电机接地完好的吗?

首先检测接地还有绕组对地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接地完好的吗?首先检测接地还有绕组对地绝缘

当时我也怀疑了 接地问题,所以紧固了一下接地线,感觉母排那端有点松,三根接地线压在一个螺栓上,这样是不是不规范啊?

嘿嘿还有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 我刚才想了一下可能是我理解错了,电机好像都没有中性线,感觉打火不是因为三相不平衡导致电流位移,可能是连接片断了 导致放电 引起的,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电机接地完好的吗?首先检测接地还有绕组对地绝缘 内容的回复!当时我也怀疑了 接地问题,所以紧固了一下接地线,感觉母排那端有点松,三根接地线压在一个螺栓上,这样是不是不规范啊?嘿嘿还有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 我刚才想了一下可能是我理解错了,电机好像都没有中性线,感觉打火不是因为三相不平衡导致电流位移,可能是连接片断了 导致放电 引起的,嘿嘿

呵呵,有些问题如果描述或者自己现有理论能力有限和实际是千差万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内容的回复!是三相不平造成的,我只想问大侠 是不是三相电流之间有了位移差,所产生的的差值电流 是不是应该 随地线回到大地?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我只知道三相不平衡产生位移电流 会进入中性线内,但是三角形接法的电机 中性线 是不是就是地线呢?请大侠解释一下 谢谢

楼主这不都已经明白了

网友D:
电机外壳与零线连接是否可靠?电源端零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小弟 现在正在学习中啊,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

嘿嘿 还是和各位大侠在探讨中想明白的,看来知识真的是需要互相交流才能提高的,以后还希望各位兄台,多多指导小弟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外壳与零线连接是否可靠?电源端零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地线可能有点松动了,而且接线盒内的连接片松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电机外壳与零线连接是否可靠?电...

网友F:
没遇见过,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G:
估计是绕组有破损,对地放电了。要一下绝缘看看吧,找到破损点修复。三相不平衡应该是由于这个引起的。匝间短路也有可能造成三相不平衡。

网友H:
启动中,三相偏流大,轴承偏移严重,扫膛了,产生火花,启动后,轴承偏移减小,但仍然偏移,要手动盘车测试轴承磨损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绕组有破损,对地放电了。要一下绝缘看看吧,找到破...

多谢大侠指点,具体原因已经找到,你所分析的原因我也会记下,以免以后出现这样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启动中,三相偏流大,轴承偏移严重,扫膛了,产生火花,启...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