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问一个三相电偏相的问题

楼主(2016-01-09):
我们这有块三相电能表,是经过40倍的互感器接入电路   ,现在我测得三相电流分别为8A,   2A     ,0A。这种情况电能表还准吗?        其实没有三相用电设备    都是射灯   电脑等。那么能估算出功率是多少吗?         希望前辈们帮忙解疑

网友A:
没有三相设备,无法检测。

网友B:
毫无疑问。

正常计量。

无话可说。

网友C:
这个肯定准的,

网友D:
三相不平衡的测量,一般在电度表的精度以内。应为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都引入了,其实是对三相分别计量之后累加的,所以不影响计量的准确度。

网友E:
需要楼主用钳型电流表测量,这样好计算

网友F:
以电能表的计数为准。

网友G:
现在的三相电表都是单(ˇˍˇ) 想~计量的

网友H:
三相电度表计量没问题,不会出现误差。

网友I:
没问题,都没三相设备,怎么说明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