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ERROR故障灯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09):
欧姆龙C200HS PLC偶尔出现ERROR灯亮,此时编程器和电脑都连接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这程序稳定使用过一段时间,程序上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你将PLC每个模块拆下,用皮老虎吹干净,再装上试试。

PLC里面灰尘积聚过多,如果覆盖了电阻、电容的管脚,会让这些元器件参数发生变化。

注意:不要用空压机的气吹,含水的!三联件过滤也不可能完全滤除。必须用皮老虎。

网友A:
可以参考本网站的另一个帖子,很像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0810/249953_1.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本网站的另一个帖子,很像的http://bbs.gongkong.com/D/200810/249953_1.shtml

我把所有模块和PLC主机及底板都换了,还是会出现。程序肯定没问题,因之前一直稳定运行,我换了主机后又重新把标准程序考入。PLC型号为C200HS,模块为ID215、MD215、OC222、OC225。请问还有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