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最大安装高度

楼主(2016-01-09):
    泵房内的地坪标高取决于水泵的安装高度,正确地计算水泵的最大允许安装高度,使泵站既能安全供水,又能节省土建造价,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由式可知:                        式(2)
式中:Hv为水泵泵壳吸入口的测压孔处的真空值(mH2O),如图1所示。

图1 离心泵吸水装置

                                                                     式(3)
    水泵铭牌或样本中,对于各种水泵都给定了一个允许吸上真空高度Hs,此Hs即为式(3)中Hv的最大极限值。在实用中,水泵的Hv超过样本规定的Hs时,就意味着水泵将会遭受气蚀。

图2  14SA型离心泵Q-Hs曲线

    水泵厂一般在样本中用Q-Hs曲线来表示该水泵的吸水性能。图2为14SA型离心泵的Q-Hs曲线,此曲线规定是在大气压为10.33mH2O,水温为20℃时,由专门的气蚀试验求得的。它是该水泵吸水性能的一条限度曲线。在使用时,要注意Hs只是个条件值,它与当地大气压(Pa)及抽升水的温度(t)有关,由式(3)可看出。因此,在工程上应用水泵样本中的Hs值时,必须考虑到:当地大气压越低,水泵的Hs值就将越小(大气压与当地海拔的关系,见表2所示)。其次,如抽升的水温(t)越高,水泵吸入口处所要求的绝对压力P1也就应该越大(水温与防止气穴现象的饱和蒸汽压力值关系,见表1)。水温越高,水泵的Hs值也将越小。

表1 水温与饱和蒸汽压力()关系

水温/℃

饱和蒸汽压力hva/mH2O

0.06

0.09

0.12

0.24

0.43

0.75

1.25

2.02

3.17

4.82

7.14

10.33

表2 海拔高度与大气压()关系

海拔/m

-600

大气压 /(mH2O)

11.3

10.3

10.2

10.1

10.0

9.8

9.7

9.6

9.5

9.4

9.3

9.2

8.6

8.4

7.3

6.6

5.5

    如果水泵安装实际地点的气压是ha,不是10.33mH2O时(如在高原地区修建泵站),或水温是t而不是20℃时(如用来抽升热水时,其饱和蒸汽压力是hva,而不是20℃的0.24时),则对水泵厂所给定的Ha值,应做如下修正:
     H´s=Hs-(10.33-ha)-(hva-0.24)        式(4)
式中:H´s为修正后采用的允许吸上真空高度(m);
      Hs为水泵厂给定的允许吸上真空高度(m);
      ha为安装地点的大气压(即)(mH2O);
      hva为实际水温下的饱和蒸汽压力(见表1)。
例题:12Sh-19A型离心泵,流量为220L/s时,在水泵样本的Q-Hs曲线中查得其允许吸上真空高度Hs=4.5m,泵进水口直径为300mm,吸水管从喇叭口到泵进口的水头损失为1.0m,当海拔为1000m,水温为40℃,试计算其最大安装高度Hss。
      解  由(试4)计算H´s,
      查表(1),水温为40℃时,hva=0.75m
      查表(2),当海拔为1000m时,ha=9.2m
      根据式(4),得H´s=4.5-(10.33-9.2)-(0.75-0.24)=2.86m
      由式(3)可得

   所以,最大安装高度为Hss=2.86-0.5-1=1.3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