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回到家经常被静电击到!

楼主(2016-01-09):
最近回到家经常被静电击到!在开门关门时是经常出现的事情!

网友A:
进线端的地线是不是没接,排查下线路

网友B:
在手接触到导电体前,把手伸开巴掌帖到门或墙上,把静电放掉。千万别用指尖放电,大面积就不会感觉难受。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静电的形成与你所处的环境,干燥,服装面料中含化纤成分或地面为木地板等都易于在身上集聚静电!无好方法去除。可以以不对你身体构成伤害的方法消除!

网友D:
我也是经常被电击,说明屋内空气干燥,该加湿了。我回家洗手就经常被水龙头点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经常被电击,说明屋内空气干燥,该加湿了。我回家洗...

网友F:
偶上超市推购物车就这样,怕怕的心快神经了

网友G:
还有就是穿衣服,也有注意,尽量棉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有就是穿衣服,也有注意,尽量棉线

网友I:
就当蚊子咬一口,有啥大不了的

网友J:
搞一个加湿器增加湿度

楼主:
按照大家说的的那一定是屋内干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在手接触到导电体前,把手伸开巴掌帖到门或墙上,把静电放...

网友B:
身体带静电不是因为没穿棉制品衣服,是衣服干净、干燥,棉衣服干净、干燥一样产生静电。如果没有产生静电,那衣服就该洗了。

网友L:
看来我还是比较干净的!!!

网友M:
要不楼主衣服口袋了带2节5号的没多少电的电池试试,遥控啊,玩具车里面的电池,都可以的,可以吸收静电的。

网友N:
楼主该换衣服了--化纤的不要;或者是有人偷电了--接地做零线了?

网友O:
戴条金属饰品吧,保证见效。

网友P:
大家是不是建议楼主穿均压服??

那个玩意实在恐怖:不到一刻钟,身上汗水淋漓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要不楼主衣服口袋了带2节5号的没多少电的电池试试,遥控...

不可能。

网友Q:
一般工厂都采用静电消除器。

网友R:
加装除湿器,或将门接地线.

网友S:
还有就是穿衣服,也有注意,尽量棉线。尽量避免静电,,,防止静电产生等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