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釜出嫁前测试

楼主(2016-01-09):
变频器驱动搅拌电机

控制器西门子加模拟量模块检测反应釜内温度

试验条件很简陋

一下准备给客户的保养说明书。

——————————————————————

保养须知

1、用前仔细检查仪器,玻璃瓶是否有破损,各接口是否吻合,注意轻拿轻放。

2、用软布(可用餐巾纸替代)擦拭各接口,然后涂抹少许真空脂。(真空脂用后一定要盖好,防止灰砂进入。)

3、各接口不可拧得太紧,要定期松动活络,避免长期紧锁导致连接器咬死。

4、先开电源开关,然后让机器由慢到快运转,停机时要使机器处于停止状态,再关开关。

5、各处的聚四氟开关不能过力拧紧,容易损坏玻璃。

6、每次使用完毕必须用软布擦净留在机器表面的各种油迹,污渍,溶剂剩留,保持清洁。

7、停机后拧松各聚四氟开关,长期静止在工作状态会使聚四氟活塞变形。

8、定期对密封圈进行清洁,方法是:取下密封圈,检查轴上是否积有污垢,用软布擦干净,然后涂少许真空脂,重新装上即可,保持轴与密封圈滑润。

9、电气部分切不可进水,严禁受潮。

10、必须采购原厂正宗配件,随意使用其他配件对机器会造成致命的损害。

11、对机器做任何修理或检查时,一定要先切断电源,水源。

注明,本设备属于易碎产品,请使用者在使用时小心轻放,易碎品的损坏不在我司的保修范围之内,如果需要,我司需收取相应的成本费用。

故障简易排除

1.开启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外接电源未通或接触不良请专业电工检查电源,插座。

2.保险管短路将电源开关置于OFF位置,再换置保险管。

3.电源指示灯亮,但不旋转。旋转轴生锈停止使用,与供应商联系电机,电气箱故障未连接七芯插头,重新连接七芯插头。

4.真空突然消失,玻璃有裂痕,开关有破损,检查玻璃部件,调换开关。

5.有真空,但抽不上密封圈磨损,连接真空开关泄漏请更换密封圈,开关。

6.真空时有时无,钢轴上有污垢连接器有松动,请清除污垢检查真空表,真空泵。

7.真空软管老化,请更换真空软管。

8.主机芯轴左右松动,紧顶螺丝松动,旋紧。

10.电机温度过高(室温加40℃属正常),超负荷停机,用手使机轴转,是否很重,清除密封圈与玻璃轴接触部上的污垢,涂上真空脂。

11.转速显示与实际不符,电压不稳定,自身有误差,与供应商联系。

12.外壳带电,加热管有裂痕进水,请专业电工检查。

网友A:
变频器什么牌子?好熟悉的面板!

网友B:
楼主“出嫁”这个词用的极好,可见是真心喜欢设备的人。

网友C:
不错,出嫁这次真心靓,哈哈哈

网友D:
自己用心做的设备可不就像精心培育的女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什么牌子?好熟悉的面板!

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