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CANOpen通讯协议问题

楼主(2016-01-09):
各位高手,我选择了一款施耐德的PLC,Modicon241,带有CAN总线接口,希望和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基于CAN2.0B的控制器通讯

施耐德的技术支持告诉我他们的应用层协议是CANOpen,不能和我们公司的CAN控制板通讯,各位高手有没有相应的应用?万分感谢!

网友A:
1、CAN与CANopen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CAN只定义了物理层与链路层,而没有定义用户层,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一些网络上的通信约定;

CANopen是在CAN的基础上定义了用户层,即规定了用户、软件、网络终端等之间用来进行信息交换的约定。

 2、从OSI网络模型的角度来看同,现场总线网络一般只实现了第1层(物理层)、第2层(数据链路层)、第7层(应用层)。因为现场总线通常只包括一个网段,因此不需要第

3层(传输层)和第4层(网络层),也不需要第5层(会话层)第6层(描述层)的作用。

 CAN(Controller Area Network)现场总线仅仅定义了第1层、第2层(见ISO11898标准);实际设计中,这两层完全由硬件实现,设计人员无需再为此开发相关软件(Software

)或固件(Firmware)。 同时,CAN只定义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没有规定应用层,本身并不完整,需要一个高层协议来定义CAN报文中的11/29位标识符、8字节数据的使用。而且,基于CAN总线的工业自动化应用中,越来越需要一个开放的、标准化的高层协议:这个协议支持各种CAN厂商设备的互用性、互换性,能够实现在CAN网络中提供标准的、统一的系统通讯模式,提供设备功能描述方式,执行网络管理功能。

 3、can2.0是物理层和链路层协议,基本上由硬件来实现,CANOpen是应用层协议基本上由软件来实现

 希望能对楼主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AN与CANopen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CAN只...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16-10-22):
can2.0是物理层和链路层协议,基本上由硬件来实现,CANOpen是应用层协议基本上由软件来

网友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Nopen是CAN2.0A,是11位ID的标准帧,而你们公司的控制器是CAN2.0B,是29位ID扩展帧,肯定不能通讯。

可以选择我们公司生产的国产PLC,深圳矩形科技,支持CAN2.0B,我的QQ:1803295319,电话:13049878565,可以提供样机测试和技术服务。

网友D(2019-03-20):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