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状态反馈速度与给定不一致

楼主(2016-01-09):
求助!!三菱变频器状态反馈速度与给定不一致。采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运行过程中有时出现反馈速度比给定速度大的情况,电流也随着偏大。请各位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 负荷大,电机拖不动 ,减少负荷 。

楼主:
谢谢,不过我想不通,为什么反馈速度比设定大?

楼主:
目前负荷是改变不了的,那么我想让反馈速度与设定速度趋于一致的话,要怎么做呢?

网友A:
1>检查电机运行,有没有卡顿现象,运行时电流是否突变,实际速度是否变化大。如果inverter 没有问题 ,应该在电机&负载上 查问题 ,还有(设定的速度 是指 PU 上的设定的频率,还是 AI&DI 输入)。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网络控制,PLC给定速度。电流没有突变,一般是一段时间大一段时间正常。

网友B:
反馈很难与给定一致,特别是系统与变频构成的控制

网友C:
看下设定跟反馈的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调大点采样周期试试

网友D: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这种控制方式的过,如果采用反馈,就差点了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楼上的回复我不太懂,能否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E:
使用反馈 有转矩电流反馈 输出电流反馈 频率反馈 你选择反馈值是否选择输出电流反馈 选择其他反馈 有可能不一致

网友F:
先确定给定与反馈的量程是否一致,考虑下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