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大家一般选择2位的还是3位的?

楼主(2016-01-09):
大家在选择电磁阀的时候一般是喜欢选用2位的还是3位的,我觉得3位的比2位的好用,因为它有三种状态,即停按下时我就禁止全部输出,这样就会保持,而两位阀的话,有时候机械有干涉,按下急停不能一下子禁止全部输出,觉得不太好用。大家讨论下,都喜欢用哪种电磁阀,并说明一下原因

网友A:
首先两位的还是三位的要看气动阀门的结构形式,而不是人的思维情况,一个单作用的气动阀怎么使用三位的双输出模式的电磁阀?

再者如果谈安全可靠性,这两位的你分析了有机械的干涉,那三位的同样有电磁阀线圈烧毁的情况怎么办,装置突然停仪表风怎么办?

而事实应用中,在紧急停车系统中的紧急切断阀都是单作用性质的气动阀,其使用的电磁阀同样也是单电磁线圈的两位式的,而不是三位式的。

三位的我们叫它保位阀,而两位的叫做切断阀,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使用条件。

网友B:
根据所需功能选择,用两位的时候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