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手的操作

楼主(2016-01-09):
本人新人对机械手感兴趣,请问大家机械手是不是靠PLC系统控制的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  根据客户需求不一样就不一样

以IAI为例,它的控制器可以支持脉冲控制,也支持电磁阀控制,也有自己的控制方法

假如是2轴以上的话还可以支持联动完成点胶,圆弧等动作。

客户一般用的话是PLC是机械手的上位机,提供IO信号。

然后机械手完成动作。要是想多了解的话。

可以去IAI官网看下控制器的介绍你就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