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不是错的

楼主(2016-01-09):
大家好,请问:你们觉得这个图理论上有木有问题?

条件:磁感(SQ1)一直接通,接近开关到位(PNP)

问题:KA2:能自锁吗?

我试过锁不了。两个继电器在跳

楼主:
我试过:直接短路KA1-2:或者直接短路(PNP)E.C脚就可以,

如果按图上的来做是,则两个继电器在跳  我想不出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前面接了KA2的常闭触点,后面那个接通之后前面就断开了

楼主:
但是,KA2的还有一个KA2-1的自锁回路啊。如果说都能解KA1的锁了,那理论上说KA2的也可以自锁的呀。问题是它锁不了,两个继电器在跳

楼主:
写锁了,不是KA2-1是KA2-2

网友B:
从你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你说的两个继电器来回切换,直接短路KA1-2:或者直接短路(PNP)E.C脚就可以,证明你KA2-2断路状态

楼主:
如果按你说断路,按理说:直接短路KA1-2:或者直接短路(PNP)E.C脚是不可以的呀。

楼主:
我也试过,如按图接:有过一两次可以KA2自锁的,

在直接短路KA1-2:或者直接短路(PNP)E.C脚。的情况下是每次都可以,当然这样的试验我只做了5,6次而以

网友C:
图中 在KA2自锁开关回路中,有2个开关,自锁的前提是有回路供给KA2才能自锁,不明白你的那个KA1-2继电器是不是KA1?还是另外的第三只继电器,若果为KA1 问题就来了 。。。回路中 接近开关感应导通,KA2得电瞬间KA1失电理论上是同步的,但在实际中我们都知道先是通的先断开,后是断的导通,      我们来一点一步来分析

磁性开开关导通,KA1得电KA1常开点闭合,KA1-2成闭合状态,然后接近开关得电,注意这里接近开关得电 电流由KA1-2下来到接近开关再到KA2线圈,KA2线圈动作 把这个动作分成两半,就看前一半 KA2常闭点断开开,就这一半,先是KA1线圈失电,原先导通的KA1-2先断开,打住:KA2此刻的回路断开,KA2线圈失电,  KA2-2常闭点闭合,KA1得电 来回这样循环所以2个继电器来回跳。。。。。。

网友D:
像这种简单的电路,用个小控制器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图中 在KA2自锁开关回路中,有2个开关,自锁的前提是有回路供给KA2才能自锁,不明白你的那个KA1-2继电器是不是KA1?还是另外的第三只继电器,若果为KA1 问题就来了 。。。回路中 接近开关感应导通,KA2得电瞬间KA1失电理论上是同步的,但在实际中我们都知道先是通的先断开,后是断的导通,      我们来一点一步来分析磁性开开关导通,KA1得电KA1常开点闭合,KA1-2成闭合状态,然后接近开关得电,注意这里接近开关得电 电流由KA1-2下来到接近开关再到KA2线圈,KA2线圈动作 把这个动作分成两半,就看前一半 KA2常闭点断开开,就这一半,先是KA1线圈失电,原先导通的KA1-2先断开,打住:KA2此刻的回路断开,KA2线圈失电,  KA2-2常闭点闭合,KA1得电 来回这样循环所以2个继电器来回跳。。。。。。

你所说后面的:KA2-2常闭点闭合,KA1得电,这话有点理解不了,还是说错了?应是:KA1_1常闭点闭合,KA1得电.

还有即然KA2得电后,KA2_1才断开。那么在KA2_1断开的同时KA2_2是不是也同时闭合?那KA2_2闭合不是以形成回路了吗?理论上应可以自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简单的电路,用个小控制器做就好

能否说说你的见解,还有就电路是否有错,错在那???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图中 在KA2自锁开关回路中,有2个开关,自锁的前提是有回路供给KA2才能自锁,不明白你的那个KA1-2继电器是不是KA1?还是另外的第三只继电器,若果为KA1 问题就来了 。。。回路中 接近开关感应导通,KA2得电瞬间KA1失电理论上是同步的,但在实际中我们都知道先是通的先断开,后是断的导通,      我们来一点一步来分析磁性开开关导通,KA1得电KA1常开点闭合,KA1-2成闭合状态,然后接近开关得电,注意这里接近开关得电 电流由KA1-2下来到接近开关再到KA2线圈,KA2线圈动作 把这个动作分成两半,就看前一半 KA2常闭点断开开,就这一半,先是KA1线圈失电,原先导通的KA1-2先断开,打住:KA2此刻的回路断开,KA2线圈失电,  KA2-2常闭点闭合,KA1得电 来回这样循环所以2个继电器来回跳。。。。。。     内容的回复:你所说后面的:KA2-2常闭点闭合,KA1得电,这话有点理解不了,还是说错了?应是:KA1_1常闭点闭合,KA1得电.还有即然KA2得电后,KA2_1才断开。那么在KA2_1断开的同时KA2_2是不是也同时闭合?那KA2_2闭合不是以形成回路了吗?理论上应可以自锁啊。

我所说的也搞错了:你所说后面的:KA2-2常闭点闭合,KA1得电,这话有点理解不了,还是说错了?应是:KA1_1常闭点闭合,KA1得电

应该是:你所说后面的:KA2-2常闭点闭合,KA1得电,这话有点理解不了,还是说错了?应是:KA2_1常闭点闭合,KA1得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图中 在KA2自锁开关回...

    此图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中有先后顺序。所以不能完成自锁。

KA1能自锁 这是肯定的,同时旁路KA1-2闭合,然后是接近开关导通,电流顺着KA1-2下来到接近开关再到线圈KA2,KA2线圈得电,然后在KA1线圈上面的那个KA2-2开关先动作断开,同时KA1失电,KA1-2闭合的那个点先断开,就是说接近开关上面那个KA1-2断开了,KA2线圈失电,(你可以看一个实物,在继电器的触点上,若要动作就是把导通的先断开然后才能把断开的再闭合。。就是这个顺序)从断开到闭合有个时间差就是这个时间差在作怪!!而KA1-2断开就在这个时间差里面!!再到KA2-2闭合,线圈已经没电了,无法完成自锁、。理论上是同步成立的,实际中做不到。。。。。你成功的那几次,是因为线圈的自感作用有延时作用抵消了时间差所以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图中 在KA2自锁开关回... 内容的回复!    此图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中有先后顺序。所以不能完成自锁。 KA1能自锁 这是肯定的,同时旁路KA1-2闭合,然后是接近开关导通,电流顺着KA1-2下来到接近开关再到线圈KA2,KA2线圈得电,然后在KA1线圈上面的那个KA2-2开关先动作断开,同时KA1失电,KA1-2闭合的那个点先断开,就是说接近开关上面那个KA1-2断开了,KA2线圈失电,(你可以看一个实物,在继电器的触点上,若要动作就是把导通的先断开然后才能把断开的再闭合。。就是这个顺序)从断开到闭合有个时间差就是这个时间差在作怪!!而KA1-2断开就在这个时间差里面!!再到KA2-2闭合,线圈已经没电了,无法完成自锁、。理论上是同步成立的,实际中做不到。。。。。你成功的那几次,是因为线圈的自感作用有延时作用抵消了时间差所以才能成功。

对,这样说得通。看来以后这样的电路得加个时间继电器了。除了这样不知道还有木有其它的方法

网友F:
KA1,KA2是机械式继电器或接触器,触点闭合是需要时间的,可能KA2通电后触点还未自锁好便断开了,故会出现所述情况。

网友G:
ka1有电后ka2得电,ka2得电后ka1失电,ka1失电后ka2失电,ka2失电后ka1得电,如此循环,则ka1与ka2交替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