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正确的风量

楼主(2016-01-09):
风机出口经过预热器后,流量怎么变化,直管段不够长如何测量风量,

网友:
流量计在低温时测到了较大的流量,在高温时测得的流量却偏小,在12度时6000,28度时5600了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两个流量计的好坏。

两个流量计都要查看零点和满度看是否符合精度要求。

如果是节流原件如孔板、V锥、文丘里之类的流量计还要查看引压管是否脏污等情况。

只有确定仪表本身没有问题,在寻找其他的原因。

网友B:
确定挡板开度一样吗?应该是挡板开度不同造成的吧?

网友C:
有专门的测量风量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