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ANUC 机器人现在无法进入系统如何解决

楼主(2016-01-09):
FANUC 机器人停止一段时间未用,现在应用无法进入系统,示教器屏幕总是显示starting system software,please wait......,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柜子打开看看主板有没有报错

网友B:
  1. 重启按PRV+NEXT看能否进CRTL START

  2. 重启按F1+F5看能否进菜单,能的话导入备份恢复

  3. 都不能的话板子或存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