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6-01-10):
一 开关电源始终无输出(保险管正常)的故障检修技巧

开关电源始终无电压输出的原因

     这种情况是由于开关电源未产生振荡所致,进一步证明的方法是;测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容关机后的电压,若为300V之后缓慢下降,则说明开关电源确未产生振荡。开关电源未产生振荡的原因有:
     1.开关管集电极未得到足够的工作电压。
     2.开关管基极未得到启动电压。
     3.开关管正反馈电路元件失效。
检修方法与步骤

     1.测开关管集电极电压为0或低于市电1.4倍,检查交流220V输入电路及整流滤波电路,若集电极电压正常,则检查开关管b极电压。

     2.测开关管b极电压或者在关机瞬间,用指针万用表R x 1欧挡,黑笔接b极,红笔接整流滤波电容负极(热地),听电源有启动声音,说明电源振荡电路正常,仅缺乏启动电压,足启动电阻开路或铜皮断。若无启动声,在测be结后,迅速将表转到电压档,测c极电压是否快速泄放。若是,说明开关管及其放电回路均正常,正反馈电路存在故障,包括反馈电阻、电容、续流二极管、正反馈绕组及其开关管故障。若c极电压仍不泄放,说明开关管及其回路有开路故障或b极有短路接地故障。

二、开关电源瞬间有电压输出的故障检修技巧

瞬间有电压输出故障原因

     开关电源在加电的初始产生了振荡,但后来由于过压过流保护引起停振,或开关机接口电路加电初为开机状态,但随着CPU清零的结束而转入待机状态。
     其原因有:
     1.开关电源因故造成输出电压过高而引起保护停振。
     2.负载过流而引起过流保护动作。
     3.保护电路本身误动作。
     4.遥控系统因故障而执行待机指令。
     其中2、3、4项适用于带有副电源的机器。

故障判断的方法与检修步骤

     1.假负载法

     脱开行负载,在B+输出端接上假负载,监测B+电压(应先将电压表接到位,开机后即关机)。如果高于正常值十几伏以上,可判断故障是由开关电源输出过压,并击穿行输出管所致,或电源本身的保护电路动作关断电源。应对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脉宽调制电路和振荡定时电容进行检查(后面将专门讲述)。

     若开关电源B+正常,则变换负载或改变市电压观察B+是否稳定输出,对于直接取样电源可空载,以便更好地判断开关电源的稳定性能,若确认其良好,则故障系负载过流或保护电路动作所引起。

     2.检查保护电路

     当B+正常时,测B+对地阻值,看是否直流输出端对地短路。若没短路,恢复行负载开机可监测可控硅G极电位,逐一监测各保护检测支路,直致查出故障点,不要轻易取消保护电路,因断开保护机器失去应有的保护功能,如果当时开关电源存在输出电压过高,灯丝电压过高过压等故障,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若确实找不出故障点,可以断开过流保护电路。因过流故障充其量损坏故障电路中的供电回路元件,如限流电阻等,不会损坏末端负载。

网友A:
楼主技术强大!!维护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