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个电能表计量的问题

楼主(2016-01-10):
图中红,蓝,黄三根细的电缆是穿过互感器去别的地方,给用电设备提供的电源,那么此时图中电能表计不计算这三根细线的用电量?就是这三根细线是后来加的,因为没有别的地方接电源,就从这取了电源,那么电表的计量是不是比原先多了?还是没变?

问题没说明白  补充一下   我们是一个商场,  这是我们业主A的电表   ,业主用电是要自己交钱的。这个电表是插卡的预付费的电表。后来另一个业主B要上一个烤箱,烤那种肉片,就是商场中常见的那种烤肉。我们一个同事给他布的线,图片中三根细线就是烤箱的电线。之所以这样接,是因为这是最近的电盘,可以省点力。而且他说这样接法,图片中的电表是不计量这个烤箱用电的,也就是业主A不用给业主B的烤箱交电费。    我想知道是这样的吗?

网友A:
电表的计量和原来一样,把三根线不通过互感器就正常了

网友B:
三根细线穿过了互感器,电能表的计量要加上细线的用电量

网友C:
嘿嘿。。。

断路器上策的三根细线怎会是用电线呢,若真作为用电使用的怎会接到断路器的进线侧而不接到断路器的出线侧,偶像不会是因为节省那几厘米的线缆长度把。

这三根细线不是用电接线,而是电压互感器的引出线,接到电表或者后续的电压互感器中了,电压互感器又不使用电源何处电表计量不准的事情?

网友D:
加上这三根细线电表显示的用电少了,电表显示设为c  C=A-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这三根细线电表显示的用电少了,电表显示设为c  C=A-B

但是原先的三根粗的电缆电流是增大了呀

网友E:
在偶看来,断路器上方3个互感器计量的的电流,是断路器输出侧的实际电流。

网友F:
交流电是没有方向的,交流电的大小和方向都会发生周期性的改变。我觉得电能会增多。

网友G:
很聪明的窃电方法,计量都在了断路器上级总表上,本地电表不计量,如果本地电表是供电局的等着被罚款,还是规规矩矩重新排线。如果是供电局给接的B业主另有电表计数就另一回事了!哈哈!

网友H:
B用户用电量不仅没进计量表,而且表计的电量是A用户-B用户,比A用户原用电量还少了。

网友I:
楼上的老师说的很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是没有方向的,交流电的大小和方向都会发生周期性的...

但同一时间来看 两条线的电流方向应该是相反的!

网友K:
不多也不少。

原用户的电是穿过互感器到达开关的。所以电量被互感器计量了。

新增用户的电是由大线经过互感器进来,然后通过小线穿回去到达用户。这样一加一减等于没有变化。新用户无论用多少电原用户都得不到任何好处。

这是我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不多也不少。原用户的电是穿过互感器到达开关的。所以电量...

这个正确!

网友L:
,把三根线不通过互感器就正常了,,,,

网友M:
用电不多不少,C=A+B-B

网友N:
B用户的三根线不通过互感器,A用户的电量肯定增加。

楼主:
打赏的积分怎么打赏?

网友O:
接法正确,b的用电和a无关。

网友P:
的确不会计量,该电工基础知识不错!

鉴定完毕

网友Q:
业主A不用给业主B交电费,因为那3根细线的电流是从电流互感器的P1进之后,又返回P1出,所以电流互感器,感应不到3根细线的电流

网友R(2016-02-09):
应该不会被计量。你把下侧断路器停掉,让B用户把烤箱开起来,电表应该不会跑数。自己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不多也不少。原用户的电是穿过互感器到达开关的。所以电量... 内容的回复!这个正确!

我也表示赞同该观点,,,,,,

网友T:
这三根线能够带一个电烤箱,感觉还是有风险。

网友U(2016-03-11):
这样接线不错,电流互感器是有方向的为流入和流出,估计不计量可能还会在原有的计量上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