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200怎样控制汇川伺服电机?

楼主(2016-01-10):
刚刚上手一台汇川伺服电机,请问哪位老师用过西门子S7 200plc控制过?程序怎么写?请老师指点

网友A:
200有定位指令向导,可根据向导自动生成子程序,在看看手册各个子程序的功能,直接调用即可,也可查看200的帮助

楼主:
谢谢 ZHU-RUN 老师.我马上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有定位指令向导,可根据向导自动生成子程序,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