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次的编程方法

楼主(2016-01-10):
这问高手,三菱的这种有分层次的编程功能是怎样做出来的,在这上面可以,我重新建一个窗口就没有这种功能了

楼主:
就像这种功能一样,大家有没有用过

网友A:
行间声明

网友B:
很多人都只会用QQ截屏,却不知道本身键盘上就有一个截屏按键。读书的时候学电脑,课本上叫这个键做“打印屏幕”。DOS状态下按这个键可以把当前显示发送到打印机上,全屏打印出来。现在,Windows系统,这个键的作用就是把当前屏幕显示进行复制,可以在任何图形编辑软件下粘贴出来。

网友:
新建工程时,使用标签打勾就好了。

网友C:
为什么图片总是不清晰呢?

网友D(2016-07-19):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新建工程时,使用标签打勾就好了。

;[Title]P1  这样就会显示P1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