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浮点数区间比较指令

楼主(2016-01-10):
求高人指点迷津,怎么不是我要的结果呢,现在是区间,应该是ARY1动作才对啊

网友A:
结果确实不是想要的结果,楼主能否通过改变S的值,尝试一下,大于660或是小于525,再监控下是什么结果

楼主:
大于是对的,小于和区间不对,实在不行只能用两个比较了

网友B:
楼主这个好像是台达AH5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