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温控控件

楼主(2016-01-10):
使用这个控件遇到点困难,求助各位,就是在升温阶段的时候,如果热源不够(就是升温太慢),保温时间就会被升温时间占用,还可能达不到规定温度就开始降温。想了几个办法都不理想。不知道各位是怎么使用这个控件的,求解惑!!

网友A:
从工艺的角度找找原因吧.....

楼主:
对: pdengong 从工艺的角度找找原因吧.....

不行,工艺是不能更改的。就算升温时间延长也不能更改。

网友B:
没用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多做实验,找到规律,然后进行调整。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控件。升温时间过长,应该说控制方式要改进,使之在规定的升温时间达到设定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控件。升温时间过长,应该说控制方式要改进,...

不在规定时间达到设定温度没事,但必须要达到的曲线的最高温度。再保温,再降温。要保证保温时间与曲线一致。

楼主:
其实也不是每次升温时间都长,热源不够才这样。用的是蒸汽,压力不够或同时升温的设备太多就会出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