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测试仪:摇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1-10):
首先说下摇表的选用,对于额定电压500伏一下的设备,选用500伏或1000伏的摇表(兆欧表),额定电压在500伏以上的选用1000伏~2500伏的兆欧表。

摇表的使用方法

摇表(兆欧表)有三个测量端钮,一个线路端钮(L),另一个是接地端钮(E),还有一个为屏蔽端钮(G)。一般测量照片或电力线路对地的绝缘电阻时,只用L和E端,接线如下左图所示。“L”端接到被测设备的“火”或“相端”,“E”端接到被测设备的“地”端。在测量电缆对地绝缘电阻时或被测设备的漏电流严重时,使用“G”端钮。如下右图所示为测量电缆绝缘电阻接线图。

线路接好后,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摇表的发电机摇把,使发电机转子发出的电压供测量使用。摇把的转速应由慢而快,当转速达到一定值时,要保持转速均匀稳定。(一般普通摇表转速为120转左右),当摇表的发电机转速稳定后,表盘上的指针也稳定下来,这时表针指示的数值就是所测得的绝缘电阻值。

注意事项

测量前应先将摇表(兆欧表)进行一次开路和短路试验,检查摇表是否良好。若将两连接线开路,轻轻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处,这时如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在“0”处,说明摇表是良好的,否摇表有误差。

被测设备应断开电源,对于电容设备还应充分放电,以保证人身安全和测量准确。

遥测过程中,被测设备上不能有人工作。

测量电容较大的电机、变压器、电缆、电容器时,应有一定的充电时间,且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一般以摇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作为标准。测量完成要立即进行放电,以保安全。放电的方法是将测量时使用的地线,由摇表上取下来,在被测量物上短接一下即可。

禁止在雷电时或附近有高压导体的设备上测量绝缘。只有在设备不带电又不可能受其它电源感应而带电的情况下才可测量。

摇表未停止转动之前,切勿用手触及设备的测量部分或摇表接线柱。拆线时,也不可直接触及引线的裸露部分。

摇表应定期校验:校验方法是直接测量有确定值的标准电阻,测量它是否测量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以后。

网友A:
仪器貌似还不错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