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霍尔传感器可以测齿轮数

楼主(2016-01-10):
如图,在霍尔传感器背面放置磁体,当钢齿轮通过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计数?

是因为钢齿轮通过的时候被背面的磁体瞬间励磁,然后钢齿轮磁场与磁体的磁场叠加,使得通过霍尔传感器的磁场变化,触发霍尔器件电信号变化计数吗?

网友A:
每一个齿触发一个脉冲,通过脉冲数加上运行时间不久可以算出来每分钟转过多少个齿了,再根据每一圈实际齿的数量,就可以算出每分钟转多少圈了

网友B:
建议 你看看该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就明白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为什么齿轮能够触发一个脉冲激励?齿轮如何造成霍尔传感器内部磁场变化的?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齿触发一个脉冲,通过脉冲数加上运行时间不久可以算...

楼主:
资料我查了,但说的不详细,为什么齿轮能够触发一个脉冲激励?齿轮如何造成霍尔传感器内部磁场变化的?

引用 网友B:
建议 你看看该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就明白

网友C:
你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