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昆仑通态请教

楼主(2016-01-11):
  之前自己用过海泰克,步科的人机界面。结果这次被昆仑通态给难住了:

我使用的功能很简单,不要什么动画呀什么的功能。就是按钮,按下去之后PLC接到信号工作。然后PLC有信号输入,人机接到信号跳出相应的报警就行了。

  还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一般用plc里面的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在屏幕上设置对应的地址

网友B:
      那你还是不使用动画的话还是和你原来的屏一样的

网友C:
发个实例给你参考,新使用的话,一定要看看MCGS软件使用说明。我的空间有相关的帖子。实例地址如下

http://yunpan.cn/cuI3p2SiYWfxP  访问密码 4c30

网友D:
应该跟原来一样的,在报警里面做就可以了,先做事件登陆

网友E(2016-03-04):
选择一个(按钮),填写对应的地址,选择“按1松0,或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