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预先设定顺序来配料的程序

楼主(2016-01-11):
有一四仓配料机,根据预先设定的顺序比如1 2 3 4或2 3 4 1等等各种可能按照编号有小到大的顺序依次开始配料,这个程序的思路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功能指令可以使这个程序变简单,不可能把各种排列组合都想到再写进程序吧,请大家帮我理清思路,有类似案例更是感激不尽

网友A:
启动顺控的时候可以让人为做一个 顺序排列。

这样下面的顺控就可以按照预设的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顺控的时候可以让人为做一个 顺序排列。这样下面的顺控就可以按照预设的来走。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现在是这样在上位机上随便给这四个仓编号,配料时都能按编号有小到大依次开始动作,一点思路都没

网友:
不知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一般的PLC都含有相应的指令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例如三菱的PLC可以用先入先出指令解决你上述问题。

网友B:
mov传送指令,我们做的中央供料就是

楼主:
对: 不知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一般的PLC都含有相应的指令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例如三菱的PLC可以用先入先出指令解决你上述问题。     内容的回复:

欧姆龙的,先入先出能行吗?这个程序就是操作者无论是写入1 2 3 4还是2 3 4 1……等等好多种组合程序都能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配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v传送指令,我们做的中央供料就是

只用mov怎么实现,我觉得不现实,有案例吗或详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不知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一般的PL...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是从操作者随意写入的先后顺序依次执行(例如:操作者随意设置为4 2 1 3,先执行4,再执行2,然后是1,最后是3)还是以编号大小从小到大依次执行?(例如:操作者随意设置为4 2 1 3,还是先执行1,再执行2...3....4。)如果是后者,那就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因为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不知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一般的PL...

如果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前者执行,三菱PLC中先入先出指令可以轻易解决!欧姆龙的我不是很了解,如果欧姆龙的有类似指令,也可以轻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不知你用的什么品牌的PLC。一般的PL... 内容的回复!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是从操作者随意写入的先后顺序依次执行(例如:操作者随意设置为4 2 1 3,先执行4,再执行2,然后是1,最后是3)还是以编号大小从小到大依次执行?(例如:操作者随意设置为4 2 1 3,还是先执行1,再执行2...3....4。)如果是后者,那就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因为太简单了!

就是第二种,很简单吗?用什么指令或思路,因为这样排列组合起来好多种那,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你是说:就是我说的后者?!“以编号大小从小到大依次执行?(例如:操作者随意设置为4 2 1 3,还是先执行1,再执行2...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内容的回复!你是说:就是我说的后者?!“以编号大小从小到大依次执行?(例如:操作者随意设置为4 2 1 3,还是先执行1,再执行2...3....4。”

对的,不管怎么设置都按1 2 3 4的顺序配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如果是:无论操作者怎么设置,都是按1...2....3....4执行就没有什么讨论的了!就相当于按下启动按钮都是1...2....3....4固定方式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就是顺序控制!用步进指令,普通逻辑指令也能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你这种动作,普通继电器都能轻松搞定!说出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内容的回复!你这种动作,普通继电器都能轻松搞定!说出具体要求!

那是不是把各种排列组合都想到再编程,有QQ或微信吗?这样太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内容的回复!你这种动作,普通继电器都能轻松搞定!说出具体要求!     内容的回复:那是不是把各种排列组合都想到再编程,有QQ或微信吗?这样太慢了

你好是不方便提供联系方式吗?那就在这请教吧,就是操作者将1 2 3 4这四个数随便排列组合输入上位机,点击启动按钮配料仓都可按照编号由小到大依次开门卸料到称重皮带上,就是要实现这种功能的一个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楼主 网友C 回复内...

刚才部门开会去了!我对你的问题始终存在着不解!你的描述:“就是操作者将1 2 3 4这四个数随便排列组合输入上位机,点击启动按钮配料仓都可按照编号由小到大依次开门卸料到称重皮带上”
不解的地方:1、配料仓的编号是定死的?(就是说四个配料仓的编号是固定的1号仓、2号...3号....4号?)
2、如果是定死的,并且最后的动作(即按下启动按钮后的动作)都是按照1号先打开,然后2号、3号、4号。
3、如果是这样,那操作者随便排列组合有何意义?(即:不管你如何组合,最后的动作都是1 2 3 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网友C楼主 网友C 回复内... 内容的回复!刚才部门开会去了!我对你的问题始终存在着不解!你的描述:“就是操作者将1 2 3 4这四个数随便排列组合输入上位机,点击启动按钮配料仓都可按照编号由小到大依次开门卸料到称重皮带上”不解的地方:1、配料仓的编号是定死的?(就是说四个配料仓的编号是固定的1号仓、2号...3号....4号?)2、如果是定死的,并且最后的动作(即按下启动按钮后的动作)都是按照1号先打开,然后2号、3号、4号。3、如果是这样,那操作者随便排列组合有何意义?(即:不管你如何组合,最后的动作都是1 2 3 4)

当然不是定死的,是可以随便编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楼主 网友C 回复内...

说的简单点就是:动作是死的(1....2....3....4),那操作者的随意排列有何意义?
如果动作是死的(1...2...3...4)那无论PLC还是继电器电路都非常简单:即:按下启动按钮,1号动作,条件满足(或一段时间)2号动作,接着是3号,最后是4号。很简单啊!你明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你始终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回答我2个问题:
1、配料仓的编号是不是定死的!就是是说1号仓始终是1号仓,其他的一样?
2、无论操作者怎么编号,最后的动作都是1号先打开,然后是2号,接着是3号、4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内容的回复!你始终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回答我2个问题:1、配料仓的编号是不是定死的!就是是说1号仓始终是1号仓,其他的一样?2、无论操作者怎么编号,最后的动作都是1号先打开,然后是2号,接着是3号、4号?

若仓

的编号从左到右是1 2 3 4则PLC输出依次是100.01 100.02……100.08若仓的编号从右到左是1 2 3 4则动作顺序是100.08 100.07……100.01就是这样编号一变动作的顺序就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就是说:仓的编号是任意变化的,但最后动作是按照1 2 3 4这样的顺序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你的每个仓都有2个阀?每个仓的2个阀是同时动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是不是这个意思:有四个仓,假设编号为A、B、C、D,操作者可以任意设定四个仓开启的先后顺序。例如:操作者设定为:C、A、D、B,那么动作顺序就为C、A、D、B;如果设为A、B、D、C,那么动作就为A、B、D、C,其他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PLC解决你的这个动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非常简单!如前面所说:三菱的先入先出两条指令(SFWR和SFRD)即可轻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网友C 网友C 楼主  回... 内容的回复!就是说:仓的编号是任意变化的,但最后动作是按照1 2 3 4这样的顺序执行?

对的,就是谁是一号仓谁就先动作,然后依次是二号,三号,四号。两个阀是大,小投,开始都动作,快到目标值剩一个点动,就是没有思路

网友D:
4段用4段译码指令就好,在用时间或其他切换,例如用D0,D1,D2,D3代替4个输入数字

然后LD M0启动

DECO D0 Y0 K4

DECO D1 Y0 K4

DEC0 D2 Y0 K4

DECO D3 Y0 K4中间用时间逐步转换

D0=4时Y4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段用4段译码指令就好,在用时间或其他切换,例如用D0,D1,D2,D3代替4个输入数字然后LD M0启动DECO D0 Y0 K4DECO D1 Y0 K4DEC0 D2 Y0 K4DECO D3 Y0 K4中间用时间逐步转换D0=4时Y4动作

不明白您的意思,译码指令第一次解除,讲讲思路吧,四个仓对应的输出不同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C网友D 4段用4段译码指令就好,在用时间或其他切换,例如用D0,D1,D2,D3代替4个输入数字然后LD M0启动DECO D0 Y0 K4DECO D1 Y0 K4DEC0 D2 Y0 K4DECO D3 Y0 K4中间用时间逐步转换D0=4时Y4动作     内容的回复:不明白您的意思,译码指令第一次解除,讲讲思路吧,四个仓对应的输出不同哦

译码指令第一次接触,不理解😓

网友E:
看看,怎么才能增长积分呢,那就是回复。

网友D:
当数字为4321,那说明4号仓先开,后面是3,2 ,1那DO就是4了,DECO D0 Y0 K1的意思就是Y4导通,中间在加转换条件,然后执行DECO D1 Y0 K4,D1=3,执行结果就是Y3导通,自动停止Y4,依次类推,最后要加一个ZRST Y0 Y4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数字为4321,那说明4号仓先开,后面是3,2 ,1那DO就是4了,DECO D0 Y0 K1的意思就是Y4导通,中间在加转换条件,然后执行DECO D1 Y0 K4,D1=3,执行结果就是Y3导通,自动停止Y4,依次类推,最后要加一个ZRST Y0 Y4

前辈好,这个4321也就是原来的四号仓变成了现在的一号仓,原来的一号仓变成了现在的四号仓,还是按照1234来配料的,而且每个仓的编号虽然变了但输出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数字为4321,那说明4号仓先开,后面是3,2 ,1那DO就是4了,DECO D0 Y0 K1的意思就是Y4导通,中间在加转换条件,然后执行DECO D1 Y0 K4,D1=3,执行结果就是Y3导通,自动停止Y4,依次类推,最后要加一个ZRST Y0 Y4

您好,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比如qq或微信方便的话加一下好交流

网友D:
你定义4号仓Y4,3号Y3,加料顺序不就是改变了吗,30510109

网友F:
这是典型的用户级输出可编程,序列问题。

网友G:
相当牛B,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H:
看大家探讨这么激烈,给授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典型的用户级输出可编程,序列问题。

您好,有什么指令可以实现?或者介绍下您的思路好吧

网友I: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lhongd00  回复内容:对: 回...是不是这个意思:有四个仓,假设编号为A、B、C、D,操作者可以任意设定四个仓开启的先后顺序。例如:操作者设定为:C、A、D、B,那么动作顺序就为C、A、D、B;如果设为A、B、D、C,那么动作就为A、B、D、C,其他相同。

楼主说的想法是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lhongd00  回复内容:对: 回...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PLC解决你的这个动作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非常简单!如前面所说:三菱的先入先出两条指令(SFWR和SFRD)即可轻松解决!

赞同楼上上的解法! 可以先研究下先入先出指令

网友I:
引用 网友B:
mov传送指令,我们做的中央供料就是

MOV指令也可以实现,就是需要很多比较指令,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网友C 楼主  网友C 回...是不是这个意思:有四个仓,假设编号为A、B、C、D,操作者可以任意设定四个仓开启的先后顺序。例如:操作者设定为:C、A、D、B,那么动作顺序就为C、A、D、B;如果设为A、B、D、C,那么动作就为A、B、D、C,其他相同。楼主说的想法是这样的!

从左到右编号为1234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网友C 楼主  网友C 回...是不是这个意思:有四个仓,假设编号为A、B、C、D,操作者可以任意设定四个仓开启的先后顺序。例如:操作者设定为:C、A、D、B,那么动作顺序就为C、A、D、B;如果设为A、B、D、C,那么动作就为A、B、D、C,其他相同。楼主说的想法是这样的!

不是的,是这样比如:从左到右四个仓编号为1234则从左到右依次配料;若从左到右编号为2341则配料顺序是原来的第四号仓先配接着是原来的一号仓再然后是原来的二号仓,最后是原来的三号仓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网友I 引用  的回复...

楼主!我说的和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前面我也说了:欧姆龙的PLC我不是很了解,但三菱的先入先出指令可以轻松解决你的这个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C网友I 引用  的回复...

“有四个仓,假设编号为A、B、C、D,操作者可以任意设定四个仓开启的先后顺序。例如:操作者设定为:C、A、D、B,那么动作顺序就为C、A、D、B;如果设为A、B、D、C,那么动作就为A、B、D、C,其他相同。”这个动作和你说的“是这样比如:从左到右四个仓编号为1234则从左到右依次配料;若从左到右编号为2341则配料顺序是原来的第四号仓先配接着是原来的一号仓再然后是原来的二号仓,最后是原来的三号仓这样的”是一个意思!!!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网友C网友I 引用  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有四个仓,假设编号为A、B、C、D,操作者可以任意设定四个仓开启的先后顺序。例如:操作者设定为:C、A、D、B,那么动作顺序就为C、A、D、B;如果设为A、B、D、C,那么动作就为A、B、D、C,其他相同。”这个动作和你说的“是这样比如:从左到右四个仓编号为1234则从左到右依次配料;若从左到右编号为2341则配料顺序是原来的第四号仓先配接着是原来的一号仓再然后是原来的二号仓,最后是原来的三号仓这样的”是一个意思!!!明白???

好的,谢谢,已解决,堆栈指令没接触过再研究

网友J(2016-04-12):
这种东西我二十年前就用单板机做过,现在用PLC做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东西我二十年前就用单板机做过,现在用PLC做就更简单了。

求高人指点思路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