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绝对定位指令,用欧姆龙的哪个指令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求解!

楼主(2016-01-11):
现有一个XY平台,要在平台上面走10个固定无规则的点,我打算用绝对定位走法来实现,三菱的比较熟悉一些,大致写了一条指令如下图,但目前手头只有欧姆龙cp1h的plc,要用这个控制,不晓得用哪些指令可以实现如图中的效果:制定一个点X,Y轴同时移动,到达之后走下一个点。。。依次走完这10个点。请教高手,谢谢了!

楼主:
附上图片如上图,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欧姆龙是PLS2指令,需要配合另外指令执行,还有就是定位模式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