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串互感器测量用电量准确吗?

楼主(2016-01-11):
   如下图,昨天空压机系统做电能和流量统计改造,做的一个二个空压,每相双线穿过 电流互感器到电能表做用电量统计,这样双线穿互感器测量用电量数据准确吗?

   如上图,请各位高手帮看看这样测量用电量准确吗 ?

网友A:
只要相序没错,测量就是准确的。

网友B:
也是可以滴,双线量程要设对哦

网友C:
这样测量用电量准确吗 ?最终要计量校准,才认可;到地方计量局。作为技术问题,可用常规电量表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可以滴,双线量程要设对哦

   双线量程是什么 意思 ? 我接的是一般的三相电度表

网友D:
只要是同一相穿过去的就可以保证正确。

网友E:
为何不一步到位选用带通讯口的面板式安装的电能表呢 不用打开柜体就能查询到实时电压 电流 和累积电量 并可实现远程数据收集 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