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通8000与松下PLC的穿透通讯

楼主(2016-01-11):
维纶通与松下PLC的穿透通讯  如何设置?

小白折腾了好久,没搞定,请各位资深大神指点下?

看了维纶通与三菱的实例视频,还是不懂;

其它条件:通讯线都通讯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指一台屏通过另一台屏直接读取PLC的数据?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能实现,和三菱的可以是因为协议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指一台屏通过另一台屏直接读取PLC的数据?

是PC通过屏直接与松下PLC下载或上传及监控,数据线不用换来换去。

楼主(2016-02-28):
谢谢3楼,受教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