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伺服电机,反转不报错,正转老是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1):
有一个伺服电机,额定负载满速情况下,反转没有报错,正转老是报错,报电机过载,但实际上并没有过载。但如果是70%速度下,正反转都没有问题。

另一个现象是,如果我先让电机在额定负载下70%速度跑10分钟,然后再跑100%速度,那么正反转就都没有问题。

类似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呢?